问光耦的输出电流和电压

楼主(2014-06-30):
请问Output Current  50ma是指Vo1到GND之间的电流最大是50ma吗?
Output Voltage 7V 是指Vo1到GND之间最大能承受7V的电压吗。如果我在Vo1上接个上拉电阻,电阻再接15V电,在发光管不发光的情况下,这个光耦会不会烧掉呀,板子没做没法试。

网友A:
完全可以接,VCEB没那么小吧,P521可以受80V的电压.

网友B:
看电阻大小,足够大的话不会坏。但如里面的三极管耐压只有7V的话,那三极管会被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接,VCEB没那么小吧,P521可以受80V的电压.

521速度慢,这个是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