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丢失怎么办

楼主(2014-06-30):
最近做一个可以切换high/full/low 的usb device,high/full是用的68013,low用的是63803通过继电器切换d+/d-。在用过一段时间发现63803的固件会坏掉,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网友A:
63803的固件会坏掉 是什么意思? 片子不工作了,但是重新烧写一下固件又工作了?
需要知道你固件源程序(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