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PIO的问题?

楼主(2014-06-30):
正在使用CY7C63813,用的是PSOC 4.4,想让它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驱动一个外部引脚P1.4 的 LED,程序应该很简单,可我捣鼓了半天还是不成,很是疑惑,程序如下: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BYTE i;

BYTE PRT1DR_BUFF;

void main()

{

    CPUCLKCR |=0X01;  //使用外部12M时钟

    OSC_CR0 |=0X03;   //选择时钟分频:1

    P14CR &= 0XEF;   // P14设成输出

    M8C_EnableGInt;      //  and Global Interrupts

    while(1)

    {

     for(i=0;i<100;i++)

     PRT1DR_BUFF &= ~(0x10);

     PRT1DR = PRT1DR_BUFF;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

下载器我用的是Xeltek的SUPERPRO/3000U,直接把PSOC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芯片,下载正常,但是单片价不工作,很是郁闷

楼主:
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你贴上的代码太多偷笑了,看不太明白。
for(i=0;i<100;i++)

RT1DR_BUFF &= ~(0x10);

RT1DR =&nbspRT1DR_BUFF;

}

你是怎么判断正确驱动了外部引脚P1.4? 肉眼看? 示波器量? 看到结果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