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控制可控硅三相调压

楼主(2014-07-01):
三个单片机5V供电

三个单片机分别检测对应火线过零点,然后延时导通可控硅,通过一个电位器变化电压给三个单片机AD同时采集,然后过零点后通过AD值计算出过零点后可控硅延时导通时间,从而同时改变三相电压

此图为三个过零检测电路,和三个可控硅触发电路。

三相四线制,其中一根火线与零线通过变压器稳压芯片转为5V直流电,给三个单片机供电,三个过零检测电路,三个单片机分别检测自己对应火线过零点,分别在过零点后延时导通,三个BTA41-800B可控硅,通三相四线制电后测试相线之间电压大约在0-150V之间和240-380V之间调节很平滑稳定,但是在150V-240V之间相位间电压不平稳,出现灯泡闪烁和电机抖动的情况,不清楚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与改进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太简单了,还有用三个单片机来做又搞太复杂了。

网友B:
一个单片机就可以搞定啦,三相电压的相位差是固定的,只要检测出其中一个过零点,另外两个就可以通过延时确定了,注意要跟踪周期的微小变化,相应调整延时时间。
不过,楼主说能在0-150v之间平滑稳定,我觉得在接近0V时,能做到稳定很不容易的。
至于楼主说的在150-240之间不稳定,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就可以找到问题啦。
这个设计还要解决上下电瞬间的失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单片机就可以搞定啦,三相电压的相位差是固定的,只要检测出其中一个过零点,另外两个就可以通过延时确 ...

这个电路每一相调压后输出加零线变成220V调压我用三个220V灯泡试验都很稳定,但是输出三相直接接三相风机大概在150V-240V之间就很不稳定

网友A:
找我买方案吧  :lol

网友C:
搞技术的同胞们,能不能不谈钱呀,!相互帮助也是积功德呀

网友D(2017-06-26):
问到了 可控硅行业的核心问题 .估计好少人愿意说 哈哈

网友E(2025-07-09):
问下楼主的问题处理好了没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可以处理微下有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