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测量超级弱电流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7-01):
本人是电路方面的笨蛋型的,:lol最近因为实验需求,被迫爱上了电路。哈哈,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验室需要测量0.5fA-2.2fA左右的电流,要实现实时测量,不知道目前有哪些仪器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呢?关键测量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测量起来需要很多条件,除了良好的绝缘、良好的屏蔽外,主要是测量时间要比较长,否则理论上就不允许。

现在能够测量这么小电流的仪器,我知道只有吉时利的642,还有6430。

自己DIY的话,参考吉时利“低电平测量手册”,必须用到1T高阻,才能在1Hz的带宽下测量0.5f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测量起来需要很多条件,除了良好的绝缘、良好的屏蔽外,主要是测量时间要比较长,否则理论上 ...

那测量时间一般需要多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测量时间一般需要多长呢?

看上面那个图,用1T电阻测量0.5fA要大概3秒钟,才能取得10dB的信噪比。

网友B:
我觉得0.5fA是测不了的吧?
大气中的辐射,地磁辐射造成的干扰都比这个大。
器件自身热不均匀造成的电流都大多了。
甭管你用什么测,测出来的结果可信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0.5fA是测不了的吧?
大气中的辐射,地磁辐射造成的干扰都比这个大。
器件自身热不均匀造成的电流都 ...

吉时利用自己的仪器测过aA,辐射和干扰可以屏蔽,热对于微小电压影响很大但对于微小电流没什么影响。
测量结果是否可信可以用标准差表示,可以远低于0.5f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吉时利用自己的仪器测过aA,辐射和干扰可以屏蔽,热对于微小电压影响很大但对于微小电流没什么影响。
测 ...

就算仪器读出来的值是1fA,但这1fA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探头(金属)和被测对象就不同性。这个不同性的材料接触导致的电压就可以达到几十个毫伏(比如P型材料和N型材料接在一起变成了PN结,一个势垒电压就0.1V).
这个附加的电压造成的电流是多少,你算过么?
被测对象对大气热辐射的不均匀,导致被测对象内部存在电流。这个电流又是多大?你算过么?
被测对象的机械振动造成和环境关系的变化,等效为其对地分布电感和电容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也会产生电流。
我以前就喜欢通过敲击石英晶振使其频率改变来观察一些问题,示波器都能看到改变。

电流=电压/电阻,这个公式仅仅在工程上是正确的,而且也只能说在一个误差范围是准确的。这个公式和我们学过的所有公式一样,只是一个简化了的数学模型。

所有测出个1fA,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当然,我只是怀疑,这个小电流,我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算仪器读出来的值是1fA,但这1fA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探头(金属)和被测对象就不同性。这个不同性的材 ...

1fA是否能测出来,与1fA测出来有什么意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只说明1fA可以测出来,至于1fA测出来有什么用,要问楼主。
接触热电动势还有其它什么电流,我不仅算过,而且测过。
举个例子,测量10^18欧的绝缘电阻,加上1000V的电压,电流就是1fA。而在这个电压下,几十毫伏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网友C:
还要注意绝缘和泄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仪器读出来的值是1fA,但这1fA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探头(金属)和被测对象就不同性。这个不同性的材 ...

肯定有用了,比如jfet运放的性能测试,在很多探测领域应该也有用,还有专门的公司做小电流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用了,比如jfet运放的性能测试,在很多探测领域应该也有用,还有专门的公司做小电流测试 ...

小电流那个小,也有个度啊
运放的小电流都是nA和pA级的,没有fA级的吧?
量变可就是质变了,1fA,热电环流是哪个数量级呢?
仪器读出来是1fA,你就相信被测对象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就是1f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那个小,也有个度啊
运放的小电流都是nA和pA级的,没有fA级的吧?
量变可就是质变了,1fA,热电环 ...

运放的Ib有fA级的,比如LMC6042、LMC662,典型值都是2fA。

网友D:
放大器要选则偏置电流极低的。加各种屏蔽。封闭。电源必须得很稳。估计这个精度还是有难度的。

楼主:
俺也想测量大一点电流,但是理论就是这么大,所以一直很纠结的

网友E:
LM662的IB是可以测的,我也测出来了。

网友F:
怎么能说没有用呢?
就算只能满足一下好奇心也算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