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跪求介绍一个并行EEPROM

楼主(2014-07-01):
跪求介绍一个并行EEPROM,读取程序尽可能节省时间,访问指令进可能少,就是与24C16差不多就是不用串行的

网友A:
直接用铁电存储器,速度不是更快?
或者增加系统RAM,提前把数据都读到RAM中

网友B:
MCU内部的FALSH最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内部的FALSH最快了

我怕MCU处理速度不快,读取时需要各种控制命令,拖慢了读取的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铁电存储器,速度不是更快?
或者增加系统RAM,提前把数据都读到RAM中 ...

我怕MCU处理速度不快,读取时需要各种控制命令,拖慢了读取的总时间

网友B:
有些MCU读取EEPROM就是读取FLASH,一两条指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MCU读取EEPROM就是读取FLASH,一两条指令而已

说到点了,我就是需要命令尽可能少的读取方法,有那些MCU可以做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到点了,我就是需要命令尽可能少的读取方法,有那些MCU可以做到

用过C8051F,EFM32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MCU读取EEPROM就是读取FLASH,一两条指令而已

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找并行啊,访问指令至少比24C16的串行通讯快8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C8051F,EFM32都可以的

至少需要64K以上不够存储

网友B:
EFM32的可以

网友C:
Stc89C52里面的16kbFlash可以作为EEPROM使用,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9C52里面的16kbFlash可以作为EEPROM使用,速度很快。

要64K啊,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FM32的可以

这个太高端了

网友D:
你需要多少存储空间???搞个n片,然后增加n个片选信号,有多少存储不下??? 不过这个是需要片外扩展了

网友D:
反正有spi接口的eeprom的,具体你查一下。并口的不知道有没有,你查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找并行啊,访问指令至少比24C16的串行通讯快8倍以上

只要你的MCU够快,SPI接口的就可以做到“访问指令至少比24C16的串行通讯快8倍以上”

网友F:
如果对体积没有要求的话,并行RAM+备份电池应该是最佳方案。速度绝对不慢。只是体积稍大。比你想要的并行方案也就大个电池而已

用SPI接口的FLASH可以考虑一下。。读写速度没问题。就是擦除稍微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有spi接口的eeprom的,具体你查一下。并口的不知道有没有,你查看看

如果读一千多个数据会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你的MCU够快,SPI接口的就可以做到“访问指令至少比24C16的串行通讯快8倍以上”
...

看来前提还是换个快一点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对体积没有要求的话,并行RAM+备份电池应该是最佳方案。速度绝对不慢。只是体积稍大。比你想要的并行方 ...

这个想法的确不错,可惜体积有限制,没有掉电不丢失还是没有保障

网友G:
用SPI接口的EEPROM,CPU用C8051的话,SPI速度可到12M,满足你比24C16快8倍的要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读一千多个数据会慢吗

用SPI,1个字节能在1us以内

网友H:
在大名鼎鼎周立功单片机的网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大名鼎鼎周立功单片机的网站有

有没有操作方式,好像不太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大名鼎鼎周立功单片机的网站有

请问大神,有没有数据线和地址线公用的并行EEPROM,想节省一些引脚

网友I(2015-01-20):
我也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