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低功耗稳压芯片

楼主(2014-07-01):
如题,求介绍低功耗稳压芯片,5V、9V、12V转3.3V的芯片,谢谢。:'(

网友A:
1117、低功耗的考虑开关电源吧。这类也有很多的。用软件设计。

网友B:
1117自身静态功耗是mA级别的哈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静态功耗要小,推荐SGM2200,1.7uA的静态功耗,但最大50mA的负载电流不知道是否满足应用:

网友C:
要看楼主的“低”是到什么程度,一般Iq低的LDO,输出电流都不大,给楼主一个1uA的,MCP1700,MICROCH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楼主的“低”是到什么程度,一般Iq低的LDO,输出电流都不大,给楼主一个1uA的,MCP1700,MICROCHIP的 ...

谢谢你。"低"就是说: 我用一个按键控制单片机的一个引脚,因为是用电池供电的,电池很快就耗光了,所以打算换个低功耗的电压转换芯片来完成这个,低就是这个意思。单片机是3.3供电的。MCP1700的电压宽是2.3V~6.0V的,现在用的电池是9V的,请问有没有1uA,压宽>9V的芯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LDO

这个我没有用过,我查了下,LT3020的输入压宽在1.6V~5.5V,现在用的小电池是9V的,有没有输入电压大于9v的低功耗芯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自身静态功耗是mA级别的哈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静态功耗要小,推荐SGM2200,1.7uA的静态功耗,但最大50mA ...

谢谢,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