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高频板子的规则,菜鸟求指教

楼主(2014-07-01):
(无正文)

网友A:
6.5M 真算不上
按 经验来
时钟线 包地 与其他线间距稍设大点,其他没什么的。

网友B:
6.5MHZ的频率算高频?你这数据对不对啊,太恐怖了,那我的板子是肯定跑不起来了

网友C:
6.5MHz能算高频吗?

网友D:
我们布的是10.3125Gbps的频率。我表示压力很大。
不过换句话说,信号线是不是高频不看频率,看的是边缘跳变时间Tr。需不需要当做传输线处理,看的是Tr和你走线长度的关系。
你这个频率我觉得要求不高。注意把线间距拉大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