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龙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楼主(2014-07-01):
有人用过孕龙逻辑分析仪吗?这种逻辑分析仪与电脑的连线我能解决,但与被测设备的连线怎么搞?刚刚工作的菜鸟求救,麻烦知道的前辈解惑一下。其机器和软件如下。积分不多,望大家理解。

网友A:
不是和示波器一样的吗,黑色地线接板子地,其他花花绿绿的可以接你要测试的地方
在设置触发信号什么的,软件上开始后再按下按钮就可以了,以前有用过的

网友B:
接上地和输入信号

网友C:
以前用孕龙的逻辑分析仪,发现居然有问题
解析JTAG包,居然是错的。不知道他们现在改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孕龙的逻辑分析仪,发现居然有问题
解析JTAG包,居然是错的。不知道他们现在改好了没有

刚开始用,不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和示波器一样的吗,黑色地线接板子地,其他花花绿绿的可以接你要测试的地方
在设置触发信号什么的,软 ...

我试了很多次,但软件就是没反应!

网友A:
软件上按开始后,分析仪上也要按

网友A:
或者驱动没正常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按开始后,分析仪上也要按

"测试的地方"是指上电正在运行的?或者只是上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的地方"是指上电正在运行的?或者只是上电?

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啊,先不上电先把线接到你要测的地方,然后再给你的板子和分析仪上电。要测试的时候当然要通电了

网友A:
点软件的开始触发,让你的设备运行产生信号,这时按下分析仪的按钮就可以采集到了
当然软件上也要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软件的开始触发,让你的设备运行产生信号,这时按下分析仪的按钮就可以采集到了
当然软件上也要设置正确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孕龙的逻辑分析仪,发现居然有问题
解析JTAG包,居然是错的。不知道他们现在改好了没有

请问一下,我按照说明数上安装了SPI、12C、USB等这些协议,但要在主程序注册却没有见到,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盼盼胖胖 知道为什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盼盼胖胖 知道为什么吗?谢谢!

已经解决,感谢回答。

网友D(2019-09-16):
请问一下有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