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容性负载推挽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推挽输出,不接负载,波形还算正确。接6uF左右的容性负载,正弦波出现尖角,图中红圈那个位置
请大侠给分析下,尖角产生原因,如何解决。
为什么没有交叉失真,是不是只有NPN管在工作?
仿真也看不到电压的交叉失真,但电流是NPN和PNP交叉工作(电流波形不好,邹邹巴巴的感觉)。

楼主(2014-07-01):
容性负载放电回路是什么概念?跟图中的弯脚,该怎么设计?

网友A(点评):
按照收音机电路,电容都要几百至1000.所以你用的电容太小。

网友B:
输入正半周,U6导通,U7截止。输入负半周,U6截止,U7导通。
但输出电流却不是输入正半周一个方向,负半周一个方向。输出电流与电压之间有相位差。
问题就在这里。你没有给电流一条通路,只有半条。

楼主:
C5/6uF是当做负载用。实际负载是压电陶瓷,上面示波器的波形就是接压电陶瓷后的波形。

【输出电流与电压之间有相位差】【你没有给电流一条通路,只有半条】这个两个问题怎么解决,请大侠给指点下。
U6,U7的射级输出端反馈到自身的基极可行么(从仿真波形看变化不是很大,实际电路还没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C5/6uF是当做负载用。实际负载是压电陶瓷,上面示波器的波形就是接压电陶瓷后的波形。

【输出电流与电压之 ...

压电陶瓷并非等效于电容。而且压电陶瓷等效阻抗随频率变化非常大,尤其是谐振点附近。

“U6,U7的射级输出端反馈到自身的基极可行么”
不可行。

给电容电流一条通路,只需在两支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反向并联两支二极管。另一个办法是让两支三极管工作于甲类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并非等效于电容。而且压电陶瓷等效阻抗随频率变化非常大,尤其是谐振点附近。

“U6,U7的射级输 ...

“在两支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反向并联两支二极管”,这个不行吧,

网友B(点评):
那就试试?

网友A:
楼主用压电陶瓷当负载又当OTL的电容,应该不行。

网友B(点评):
是。我想错了。

楼主:
三极管放大后推挽输出的模拟波形没有那个尖角。但第一个波谷要比后面低一些,之后的波形都一样。

信号直接加在对管基极的模拟波形出现尖角。

分别在对管的射级和基极间加了10K电阻,尖角小了一些,但正弦输出波形有点接近方波。
请大侠再给讲下,怎么去除这个尖角?
看有文献提到压电陶瓷驱动电路需给容性负载提供放电电路,好处是频率提升。
我这个只需要200Hz,放电回路要怎弄好?

楼主:
7楼说的电容是隔离直流的作用么? 我这个电路需要直流,不能去掉的

楼主:
图片删不掉?

楼主:
“三极管放大后推挽输出的模拟波形没有那个尖角”
输出还是有些失真,波峰有点向右侧倒,波峰左侧上升慢,右侧下降快。
加大输入信号幅值后才能看到。

网友D:
这个尖角实际上就是交越失真。
教科书上的交越失真,因为用的是纯阻性负载,两个三极管切换导通的时间发生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间,交越失真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
你的电路是纯容性负载,三极管切换导通的时间延迟了Pi/2相位,所以交越失真发生在波谷、波峰。
解决的办法就是加直流偏置,还有就是加负反馈,那就翻教科书了。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