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简单的RC电路不简单

楼主(2014-07-01):
瞬态分析一个RC电路,电压源设置不同相位,居然仿真结果幅值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客官请往下看:
下图为一个简单的RC电路,电压源幅值2.5V,频率100K。C=10uF,R=200欧姆。绿色表示电压源信号,紫色表示电阻上的电压值。

当设定电压源的初始相位为0时,仿真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绿色曲线和紫色曲线基本上重合。(由于电容C和角频率w都比较大,所以1/wc较小,造成的相位平移接近0度。)

当设定电压源初始相位为90度时,仿真结果如下。

这时发现一个问题,怎么紫色的曲线在横坐标下方?按照理论来说应该是和上图一样基本上重合啊!
接着我又多仿真了1.6ms,只留下了紫色曲线,发现该曲线是往上升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和绿色重合。

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一个90度的相位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希望大家来帮我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 信号源初始相位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信号源初始相位在哪里设置的?

双击信号源,里面有个phase

网友B:
看《电路分析》,例如秦曾煌《电工学 第四版》,第六章。或者李翰荪《电路分析基础 第三版》,第七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分析》,例如秦曾煌《电工学 第四版》,第六章。或者李翰荪《电路分析基础 第三版》,第七章。 ...

手上有本邱关源的《电路》

网友B:
楼主还没有遇到RLC电路,那个更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有遇到RLC电路,那个更复杂一点。

版主可是教教我啊:Q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有本邱关源的《电路》

邱关源《电路 第5版》第7章,“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邱关源《电路 第5版》第7章,“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谢谢斑竹 我先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 我先看看

邱关源老版本,第7章是一阶电路,第8章是二阶电路,分开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