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添加了库文件还是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boot.asm

楼主(2014-07-01):
如题,我在build option 添加了库文件,但是load program时仍然提醒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boot.asm,这是为什么?请大家指教,3Q

网友A:
编译有没有问题啊 还是只是load时有问题
把文件直接拷到工程目录下行不

楼主(2014-09-09):
引用 网友A:
编译有没有问题啊 还是只是load时有问题
把文件直接拷到工程目录下行不

谢谢,问题解决了,好像是仿真器的问题,直接点NO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好像是仿真器的问题,直接点NO就OK了

好的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