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200SC2AN的问题

楼主(2014-07-01):
哪位哥哥玩过NUC200SC2AN这个芯片??我想问问如果要能实现IAP升级程序,需要用到哪些IO口呢?还有ICP和ISP烧录程序用到的管脚是否一样??有人能说说嘛?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你认真看技术手册了吗?如果该芯片有IAP升级程序功能,那么手册肯定会提到。我马上看看手册告诉你。

网友A:
ICP 的意思是 "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 Nu-Link 的 SWD 接口(serial 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
上的 APROM, LDROM, Data Flash 和用户配置字。

ISP 的意思是“在系统编程”(In System Programming),目标板通过运行 LDROM 里的
启动/加载代码调用外部的接口如 USB/UART/SPI/I2C... 去更新内部的 APROM, Data
Flash 和 用户配置字。

你可以参考论坛里NuMicro_ISP_Tool_Source_Code,v1.42
使用ISP 实现用USB对板子的固件进行升级

网友A: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

网友A:
手册在此,上面写的方法很清楚。楼主别懒蛋。
http://www.39866.com/data/upload/201402/191132221.pdf

网友A:
ISP不需要什么端口,是该芯片的CPU操作的内容,从任何通信端口读取内容都行,这个看你把系统写到哪儿了。

网友A:
有兩種方法吧,一種直接用Nulink利用ICP軟件下載LDROM和APROM,一種是通過NULINK利用ICP下載LDROM,用ISP下載APROM。

ICP 的意思是"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 Nu-Link 的 SWD 接口(serial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上的APROM, LDROM, Data Flash 和用户配置字。
ISP 的意思是“在系统编程”(InSystem Programming),目标板通过运行 LDROM里的启动/加载代码调用外部的接口如USB/UART/SPI/I2C... 去更新内部的APROM, DataFlash 和 用户配置字
(1)第一種方法,Nulink下載LDROM,ISP下載APROM
1.     把NULINK接到轉板,通過USB接到電腦。
2.     打開ICP軟件,如下圖所示。

3.  點擊鏈接,如下圖

4. 點擊LDROM,選擇對應的LDROM bin文件

5.點擊設定,選項如下

6. 點擊選項,設置如下

7. 點擊開始,出現如下界面,點確定

8.批量模式选择否

9。燒錄完成,點擊確定。

10.燒錄完成後,點擊斷開。

到這裡,MCU內的LDROM 文件已下載成功,下面通過ISP軟件來下載APROM文件。通過跳帽,把對應引腳接地,通過USB把板子接到電腦。

1.      打開ISP軟件。如下

2.   點擊connect,顯示已連接。(點擊CONNECT前需要按復位鍵,或者重新上電,在點擊CONNECT,方可連接上)

3. 點擊APROM,選擇BIN文件
4.  點擊SETTING,設置如下:

5、     選擇APROM和CONFIG,點擊start

6. 下載成功。

7.點擊disconnect,斷開連接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具体见附件哦。

燒錄好之後,有和台北新塘聯繫,以下是一些他們工程師與我郵件通信的一些細節內容,也可以從裡面學習到不少東西。

一切燒錄成功後可以用nulink连接到板子上,然后APROM选择你刚刚通过ISP烧录的bin档。下面的图片中选择:片上Flash中的APROM。然后在下面红框的位置会出现“与源文件相符”的字样,如果相符,就说明烧录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兩種方法吧,一種直接用Nulink利用ICP軟件下載LDROM和APROM,一種是通過NULINK利用ICP下載LDROM,用ISP下 ...

非常感谢mintspring的回复,你的回复让我对这芯片又更进一步了解了: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mintspring的回复,你的回复让我对这芯片又更进一步了解了

不客气,咱一起学习提高啊。新唐性价比很高的。值得学习。

网友B(2014-08-18):
引用 网友A:
ICP 的意思是 "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

你个屌丝懂的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个屌丝懂的真多。

彼此彼此,你个酱油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