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放大电路:求输入电阻为什么要加上负载RL??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放大电路在工作时(即放大电路输入端接信号源,输出端接负载RL时),放大电路、负载RL二者共同作为信号源的负载,所以求输入电阻必须加上负载RL;
对否?

网友A(2014-07-01):
放大电路不是完全单向的,输出也会影响输入。

网友B:
加不加,取决于你研究对象,若是内部动态(internal dynamic)特性就不要加。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学到了哪个层面,在你的Ri求算式中RL出现了?
“共同作为信号源的负载”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学到了哪个层面,在你的Ri求算式中RL出现了?
“共同作为信号源的负载”是个什么概念? ...

额。。。。是的。。。。。。。。研究共集电极基本放大电路时候,Ri的计算式中就有RL。

共同作为信号源的负载是指:放大电路(仅仅由受控源和电阻组成)和放大电路所接的负载RL,共同作为信号源Vs的负载。如图所示:
红色框内是放大电路和负载RL,对于信号源Vs,红色框内的整个电路是信号源Vs的负载,红色框内的整个电路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即输入电阻。

网友C(点评):
那样,就不是红色框内等效了
这个与放大器组态有关。共射和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与负载电阻RL无关,共集电极放大器,即射随器,输入电阻与负载有关:
ri=Rb//[rbe+beita(Re//RL)]

网友A:
**到这里来“创新”了?

网友D(2014-08-06):
6楼正解   看你是什么放大电路  从输入端看进去能否一直看到负载

网友E(点评):
OK
受到警告 11
煤教授,“共集电极放大器,即射随器,输入电阻与负载有关:ri=Rb//[rbe+beita(Re//RL)]”
哪一点写的不合适?您就指出来。否则就老老实实地回家抱孙子去,免得老伴儿不给你做饭吃!
受到警告 12
煤教授,共射放大器和共基放大器,它们的输入电阻里哪里有负载电阻RL的影子,你也指出来,好让大家瞻仰你的“创新”!

网友E(2014-10-04):
共射和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与负载电阻RL无关,共集电极放大器,即射随器,输入电阻与负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