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PCB图,请多多批评,指教。有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1):
怎么感觉所以的线的线宽都是一样的?电源和地线要宽点,尤其是地线,尽量宽些。

网友B:
瞎搞啊。
先把线宽搞好再说~

网友C:
虽然有很多可以改进,但第一次画成这样必须顶一个

网友D:
建议:1、地线和电源线加宽;2、功率元件靠一边;3、贴片元件靠一边;4、控制元件尽量远离功率元件。5、布线尽量横平竖直。
赞:第一次画板子能画成这样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1、为啥连接器的焊盘都是椭圆形的呢?
2、几层板?电源、地线太细。
3、最好不要有直角。横平竖直的线不一定是好的。
4、电解电容和周围器件隔远一些。以后会不好拆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