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背面能否画器件

楼主(2014-07-01):
如图,变压器和芯片起隔离作用,请画问PCB时,变压器背面能放置器件否?

网友A:
可以的,注意布局
凌特的变压器都是贴片式的,你可以看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注意布局
凌特的变压器都是贴片式的,你可以看看参考

哪些器件不能布在背面

网友B:
放在背面的原件要满足高度不会阻碍PCB过波峰焊,还有就是在贴片的时候不会因为太重掉落

网友C:
可以放电容电阻等,但是不要放芯片!电源模块下也是一样!能不放最好不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