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15关于串口接收中断(已解决)

楼主(2014-07-01):
我的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小于11个字符时MCU能正常返回给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字符,但是只要发送字符数字超过了11个,超出的部分就无法从MCU返回给串口调试助手,而且这时再从串口调试助手发字符(无论多少个)给MCU的话,MUC都不会返回数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楼主你好,把你代码工程上传,我这边看看。

网友B:
程序挂掉了吧,看看串口寄存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把你代码工程上传,我这边看看。

通过调试,我看到uart0的S1的OR置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调试,我看到uart0的S1的OR置1了

这个是指你有接收的数据丢失了,我认为是你在接收中断中做发送的原因。
你可以建一个buff,在接收中断中只管存数据,等数据都存完之后,你再另外发送,这样就可以避免接收数据丢失。
因为如果你在接收中断中做发送,而发送还没有完成,你新的数据又来,这样就会导致接收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