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DC/DC升降压芯片,高效率,大功率输出

楼主(2014-07-01):
求大神推荐一款IC    要求:   输入电压3.3-4.2V     输出电压3-8V   输出最大电流为4A    效率大于80%

网友A:
4A×8V=32W
32W÷3.3V=10A
算上效率,就不止10A了
集成MOS的芯片很少有这么大的电流

建议PWM芯片外加MOS,再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A×8V=32W
32W÷3.3V=10A
算上效率,就不止10A了

外挂MOS可以考虑,目前有在用外挂MOS加PWM,前端升压可以达到输出20-30W,但加上PWM后,带小负载后,前面的升压就会受到引响,电压变低,升压后的电压波形窜入了PWM成份。而PWM端直接打开,可以输出满载20-30W左右。所以想求成熟的集成MOS升降压方案芯片或成熟的升降压IC加外挂MOS加PWM的方案,请问大神可有好的建议!

网友B:
只能外mos
可以看看 lm3481

网友C:
外挂MOS+同步整流

网友D:
到ti网站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外mos
可以看看 lm3481

我看了一下LM3481显然输出做不了大功率。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凌力特

请问有具体可行的型号IC吗?求荐!

网友F:
BD9B600MUV

楼主:
引用 网友F:
BD9B600MUV

查了一下这颗还在开发中,不能同步升降压

网友F:
你在哪查的啊,这个应该有量产了。 你这个要求升压降压做一起吗?(Buck、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哪查的啊,这个应该有量产了。 你这个要求升压降压做一起吗?(Buck、Boost) ...

官网查的,  是的,要求升压降压做一起的。

网友G:
HX8002芯片可以升降压一起做,详询无锡禾芯微电子有限公司,电话:05108522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