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冰箱是否插好电

楼主(2014-07-01):
我需要检测冰箱是否插好电,想使用便宜好用的方案,通过检测冰箱电源线上的状态来确定是否能工作.

网友A:
不是有电源指示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电源指示灯吗?

老式冰箱(不带温度显示的)没有指示灯,插电就工作.
LZ想干死马?拉开冷藏室门,灯亮就是插好电了(除非灯坏了.)

楼主:
冰箱是特殊用途的,我需要检测冰箱是否接电正常,如果不正常需要报警处理,这个装置需要测试几个冰箱,所以需要这么做。

网友C:
火线上卡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冰箱是特殊用途的,我需要检测冰箱是否接电正常,如果不正常需要报警处理,这个装置需要测试几个冰箱,所以 ...

接个断电报警器 就搞定了...

没电自动报警的...

网友E:
在待检测点,检测电压,电流也可以;
也可以加个固态继电器检测,有电固态继电器闭合;
光耦也行;

网友F:
一般都是温度巡检。

网友G:
有时候我判断冰箱有没有工作,就是把耳朵贴到冰箱门上听一听,看有无嗡嗡声音,因此无接触测量的话,放个话筒就行,可能要加声音的模式识别,除去环境各种可能的噪音,包括荷东狮子吼,有点杀**用牛刀了

这个方法好

网友H:
光检测电源线是否有电,有电源,那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压缩机不工作的话,整个P用,还是以检测冰箱最核心的部件是否工作为主要。

网友I:
在冰箱制冷电机回路上接个灯泡,灯亮就是冰箱工作了,不亮就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