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_____模拟电子:输出电阻的问题,谢谢____(有图有真相)

楼主:
求输出电阻时,是根据戴维南定理,将图(1)中的红方框内的整个电路(即信号源Vs、内阻Rs、放大电路三者组成的电路)用戴维南定理等效,等效出的电阻就为输出电阻吧?

相关下载

网友A(2014-07-01):
将信号源置零(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采用戴维南或诺顿等效即可~~~

网友B:
图一,Ri=Rb//rbe ;Ro=Rc

网友C:
这个。。。Ro=Rc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