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SDB烧写官方imageLVDS接口输出信号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7-01):
各位,我用飞思卡尔官方的image烧到MX6Q-SDB中,输出的信号有问题。。。 引脚10、13都是GND,可是用示波器量了还是有正弦波,请问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哦。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的image,Linux还是android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的引脚10、13具体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的引脚10、13具体指的是?

10和13都是差分信号组中的GND,用示波器量了,y轴量程200mv左右时,看起来是接近地的一条直线,但是把y调小,x调节,就会看到一个几mv的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和13都是差分信号组中的GND,用示波器量了,y轴量程200mv左右时,看起来是接近地的一条直线,但是把y调 ...

楼主你好,请问LVDS屏显示不正常的么?有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LVDS屏显示不正常的么?有遇到什么问题?

你好,LCD显示花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有干扰,就是有波形,但是输出有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