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161AEP +H1102网口调试不通

楼主(2014-07-01):
这个网口我投了2板,均表现为同一个现象,
网口必须要焊接TVS2,TVS3,TVS4,TVS5中的TVS3,TVS4,TVS5或者TVS2,TVS4,TVS5网络才能连接通(右下角的小电脑连接上),也能PING通,但是存在丢包;4个均不焊接则小电脑显示X;焊接全部,则小电脑连接通,但PING不通,并且对TVS也有要求,必须是其中一批的TVS管
软件驱动都是在现成别人用过的哦

楼主:
请大家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楼主:
快点来点热心人哦

网友A:
感觉你那几个49.9电阻和电容连接不太对劲

网友B(2014-10-09):
你硬件电路有问题,我有标准电路,可与我联系。

网友C(2015-12-24):
能不能帮忙看下,现在也遇到9161PHY芯片连接不稳定的问题了。配置好IP就开始LINk UP/LINK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