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某个tim的几路pwm波形频率可以不一致吗?

楼主(2014-07-01):
  如题!例如tim1,可以支持4路,脉宽可以随意设置,但是4路频率好像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固定死了,4路pwm波可否每一路单独设置频率?:)

网友A:
不同路PWM输出,频率可以不一样;
同1路各通道的PWM输出频率一样;

网友B:
不可以,4路都是由TIM1产生,在配置的时候频率已经确定
TIM1_TimeBaseInit(0, TIM1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65,0);
只能改变每路的占空比。

网友C:
不同的定时器可以得到不同的频率,同一定时器的频率相同只能占空比不同

网友D(2015-03-16):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4路都是由TIM1产生,在配置的时候频率已经确定
TIM1_TimeBaseInit(0, TIM1_COUNTERMODE_CENTERALIG ...

请教,Tim1中4路PWM占空比如何分别设置。
调用TIM1_OCxInit这条函数,会覆盖其他路的配置,请问独立的配置是调用那条函数。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