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GPIO管脚配置

楼主(2014-07-01):
请问imx6的GPIO怎么设成悬浮输入态?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里面的介绍很详细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使用的i.mx6系列的哪款处理器?i.mx6q还是i.mx6dl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使用的i.mx6系列的哪款处理器?i.mx6q还是i.mx6dl还是别的?

imx6q,我找到那个介绍了,但是里面没提到悬浮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里面的介绍很详细的。

麻烦你指导一下,谢谢,项目现在卡在这个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Mark
谢谢
你们有没有移植过汇顶的触摸屏?移植文档上要求管脚必须设成悬浮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们有没有移植过汇顶的触摸屏?移植文档上要求管脚必须设成悬浮输入 ...

你好,目前还没有研究到这块,不过后续也应该会涉及到触模屏.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你设置为输入就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论坛中我之前回复过你了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

网友C(2014-08-18):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触摸屏移植成功了没? 我现在也在移植触摸屏,也是用汇顶的触摸屏,现在卡在设置reset引脚的问题上,一点进展都没有,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