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滤波器输入端的偏置电压如何加

楼主(2014-07-01):
在原理图是一个压控型二阶高通滤波器,如果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话,输入端的偏置电压该怎样加呢

网友A:
R8不接地,接到偏置电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不接地,接到偏置电位上。

那样的话,滤波器的幅频特性不就改变了吗。上图中的R8不就等效成了R8+R5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滤波器的幅频特性不就改变了吗。上图中的R8不就等效成了R8+R5了吗
...

两个办法:
1、R5R6尽可能小,然后将R5//R6从R8中减去。
2、与R5并联一支大电容,大到该电容的容抗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
1、R5R6尽可能小,然后将R5//R6从R8中减去。
2、与R5并联一支大电容,大到该电容的容抗可以忽 ...

明白了,谢谢maychang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