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AC, pi, ic, ident, IO

第一次使用maplab和picc,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工程编译却是过了,没报错,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工程是别人copy过来的,我点在红点上出现的信息如下unable to resolve identifier TRISPIO,怀疑是包含的路径没有设置好,请教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4-07-01):
可能头文件里寄存器的名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头文件里寄存器的名字不一样。

我看了下头文件的定义,有这两个寄存器的定义。在文件头部我特意增加了对该头文件的包含,但是工程还是报错。。

网友B:
感觉X版的这个功能有待完善啊,我用XC8,在项目里用__delay_ms()也是提示无法识别,但是编译通过,运行正常。更诡异的是有时提示无法识别有时就不提示,目前仍未解决。无论提示还是不提示都不影响编译和运行,后来就懒得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X版的这个功能有待完善啊,我用XC8,在项目里用__delay_ms()也是提示无法识别,但是编译通过,运行正常 ...

恩,我自己也是,后来直接把编译后的代码下载后都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