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的储能计算

楼主(2014-07-01):
书上学过线性时不变电容的储能公式为з=0.5CV^2

那么非线性的呢?假设电容的电压-电荷关系为v=sin q,那么储能计算公式是?

网友A:
只限单调区间?

无需限制。

网友B:
出个题都显得那么滴“物理盲”....

这玩意儿,至少得这么扯吧:

    u = U sin(k q)

其中U的单位为[伏特],k的单位为[1/库伦]

    du/dt = U k cos(k q) i

    i = 1/(k√(U^2 - u^2))du/dt

    W = ∫u i dt
      = ∫u/(k√(U^2 - u^2))du
      = -(√(U^2 - u^2))/k + U/k

W的单位是焦耳。

网友C:
这得从量纲入手---令能量不变---C是V的函数---什么乱78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个题都显得那么滴“物理盲”....

这玩意儿,至少得这么扯吧:

牛头。。马嘴。。

maychang问那个问题,说明他抓住了关键。
而你,只是乱套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头。。马嘴。。

maychang问那个问题,说明他抓住了关键。

不满意?那么再套个公式给你看看:

    W = ∫u i dt
      = ∫u dq
      = ∫U sin(k q) dq
      = (U/k) (1-cos(k q))

这个式子看起来比前一个舒服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满意?那么再套个公式给你看看:

    W = ∫u i dt

要的是这个。

网友B:
其实,啥式都不重要(其只是个数学问题),那物理概念的混乱才是可怕滴....

同意,对于我等电工,“物理模型”是因,“数学模型”是果,而不是反之。

楼主:
哈哈,把题目读5遍再套公式
还不懂问Maychang关键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把题目读5遍再套公式
还不懂问Maychang关键在哪。

建议你把我的式子看五遍,然后分析这两个式子滴关系先....

如果看不懂,可以问。

当然,如果自己有什么高见,也可以说。至于那什么“腔”,建议少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满意?那么再套个公式给你看看:

    W = ∫u i dt

我怎么会问这种妇乳皆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计算的,是"储能",而非"能",一字之差,意思相去**。

计算储能的核心与关键,是找Max,所以2楼按据 ...

一个“电容”的储能不是能量?

而一个“电容”所储存的(即时)能量一定就是其“Max”?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会问这种妇乳皆知的问题?

“书上学过线性时不变电容的储能公式为з=0.5CV^2

那么非线性的呢?假设电容的电压-电荷关系为v=sin q,那么储能计算公式是?”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话说到这份上了,头脑里没有概念,说明看书不仔细。
所以我以前说:电工要吧电路分析基础学好!俺到现在,走哪都带着本电路分析基础看,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比如我再问:正弦稳态下的线性电容,其v-i特征曲线是椭圆,请问为何一般不看v-i平面的曲线图?或者说为何没多大意义?
看书不仔细的又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到这份上了,头脑里没有概念,说明看书不仔细。
所以我以前说:电工要吧电路分析基础学好!俺到现在, ...

我的问题也提到这份上了,你说一声,是否能回答?若否,这也就无需再扯了。

其实,这原本就是个物理问题,看那首帖给的是个什么式子!

补齐U和k后,给了两个方向上的解。其含根号的那个应该有个正负双值就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到这份上了,头脑里没有概念,说明看书不仔细。
所以我以前说:电工要吧电路分析基础学好!俺到现在, ...

既然是
所以我以前说:电工要吧电路分析基础学好!俺到现在,走哪都带着本电路分析基础看,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那么,对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757908-1-1.html
又由何新认识啦?

楼主:
窗户纸忽然薄,但未捅破之前想看到房里,极难。
所以老抽再用激将法,我也得保留点神秘感,因为我深知:对某知识点迷糊,是一种折磨!
当然了,老抽给我充10元话费,我立马捅破窗户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窗户纸忽然薄,但未捅破之前想看到房里,极难。
所以老抽再用激将法,我也得保留点神秘感,因为我深知:对 ...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这点玩意儿用得着你“点”???

我都把答案放在这里了,这应该不是一两次的事情了,相关帖子还有好几个。

至于你这种吱吱唔唔,东拉西扯滴品行,我只能用那什么“腔”来形容了。

你回不回答对我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不过,各位看官可都长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这点玩意儿用得着你“点”???

我都把答案放在这里了,这应该不是一两次的事情了 ...

你和2楼私下消息聊吧,问问为什么要考虑单调性,而不能直接积分,OK?寡人要就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和2楼私下消息聊吧,问问为什么要考虑单调性,而不能直接积分,OK?寡人要就寝了。。。

...

闹了半天,连我的式子都没看懂,还“妇孺皆知”?补《数学》吧....

撤了!

网友C:
有一种物理结构,它可以容纳能量,势能增大
我们用Q/V表示这个物理结构的特征,令C=Q/V。(通常观察C值不变)

这结构给出一个名称代号也叫C,C上储存能量为з=0.5CV^2
若C不是常量,非线性的,甚至TM不光有负值,还能“折返”,有:v=sin q

算术也不好,物理更不行,置它物理意义数学定义于不顾,三式联立代入,得:з=0.5 q sin 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物理结构,它可以容纳能量,势能增大
我们用Q/V表示这个物理结构的特征,令C=Q/V。(通常观察C值不变 ...

这个贴,可不是算积分--这种简单的东东的,而是关注"储能"定义的。

有人说,不就差一个字吗,能有多大区别?
猪和猪屎,也就差一个字,但你不能说两者差不多,都能食用。(本草纲目上说猪零可以入药治病)

网友A:
实在没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刚刚回了一个与各位都有点关系的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760956-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怎么会问这种妇乳皆知的问题?

妇乳皆知

网友B:
笑点到了,收藏之,且另开贴论之....

楼主:
半辈子经验:越没有本事的人脾气越大,经常看见田间地头男人打老婆,挥舞皮鞭打牲畜的;越有本事的人,脾气越小,像**,毫无知觉,不动声色,就把徐大大干掉了。

根本没看懂门道,动不动就是奇葩,动不动就是笑点高,当然像"国王5555"这样的,必然所动。

完全有理由相信,我给出正确理解,某人必然会把现在结论往答案上靠,比如另某量趋于无穷之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和2楼私下消息聊吧,问问为什么要考虑单调性,而不能直接积分,OK?寡人要就寝了。。。

...

感觉应该是个定积分(0~t),那样的话最大储能也好,实时能量也好,就不需要单独区分了。

楼主(2014-08-05):
引用 网友F:
感觉应该是个定积分(0~t),那样的话最大储能也好,实时能量也好,就不需要单独区分了。 ...

你比路过打酱油聪明多了,它那头脑哪能考虑真么多,就会套公式玩。

这个不敢当,论理论我比酱油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物理结构,它可以容纳能量,势能增大
我们用Q/V表示这个物理结构的特征,令C=Q/V。(通常观察C值不变 ...

你也比老抽聪明,说到点子上去了
但我不能说的太具体,你也知道老抽擅长马后**,会根据我的结果,来修改他的结果,拼命凑答案。

网友B:
这不是人多势众就能解决滴问题....

有种,针对我那个引帖继续扯,但要从原始定义出发,然后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得到结果。

原始定义书中都有,逻辑推理这里也用不到什么深奥滴东西。除此之外的都是屁话,建议少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人多势众就能解决滴问题....

有种,针对我那个引帖继续扯,但要从原始定义出发,然后按照严格的逻辑 ...

建议仔细看看老6画的那个图,加上第一页的提示,动动脑,考虑考虑,再扯,行不行?????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人多势众就能解决滴问题....

有种,针对我那个引帖继续扯,但要从原始定义出发,然后按照严格的逻辑 ...

原始定义,你看的书中有吗?
拿线性电容储能公式,往非线性上套,靠谱吗?
线性电路具有单调性,非线性也有吗?

动动脑,就这么难吗?从5楼就开始提示了,提到现在也听不进去,真受不了你。。。

网友B:
这不是人多势众就能解决滴问题....

有种,针对我那个引帖继续扯,但要从原始定义出发,然后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得到结果。

原始定义书中都有,逻辑推理这里也用不到什么深奥滴东西。除此之外的都是屁话,建议少放!

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始定义,你看的书中有吗?
拿线性电容储能公式,往非线性上套,靠谱吗?
线性电路具有单调性,非线性也 ...

《电路》盲滴节奏....,没什么好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盲滴节奏....,没什么好说的了!

好,就依你,从原始定义谈。
请你给出原始定义先?另外,何谓原始定义也得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就依你,从原始定义谈。
请你给出原始定义先?另外,何谓原始定义也得说清楚!

请仔细看我那个引帖中的说明,再结合此帖中我的推导....

看得懂,再扯(其实看懂了也就不用扯了);看不懂,该干嘛干嘛去。

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我那个引帖中的说明,再结合此帖中我的推导....

看得懂,再扯(其实看懂了也就不用扯了);看不 ...

刚开始要聊正事,又逃跑了,而且是习惯性的。

然后几天过后,又换个新面目出来,说人不懂电路,不懂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