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用过L4970A么?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01):
(无正文)

网友A:
电感L要用功率型的,即电流要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L要用功率型的,即电流要大一点的.

T叔:电感用的是功率型的,调到10V 多点后,感觉就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电感用的是功率型的,调到10V 多点后,感觉就保护了

这种东东没什么花头的
1. 检查电感,看内阻是否足够小了,电感量是否在推荐范围了
2. 检查反馈采样分压电阻,是否满足要求,可用一个5k~20k的多圈电位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东没什么花头的
1. 检查电感,看内阻是否足够小了,电感量是否在推荐范围了
2. 检查反馈采样分压电阻 ...

多谢T叔,搞掂了,是要带一定功率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