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 CPU最多能支持几路的摄像头输入(已解决)

楼主(2014-07-01):
HI All,
关于I.MX6Q CPU最多能支持几路的摄像头输入 ?
能否支持 四路的30W摄像头输入,以及一路的100W摄像头的共5路的数据输入,五路数据同时处理?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请耐心等待下哦。

网友B:
你好,最多接4路摄像头,两路CSI接口,两路MIPI CSI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最多接4路摄像头,两路CSI接口,两路MIPI CSI接口的。

Hi,

1. 文档中提及有3路的视频输入接口,请问同时,可以几路输入?同时输入时,最高支持的分辨率有多高?
2. CPU内部共有几个视频图压缩模块 ?每个模块,能否支持1个1百万像素和1个2百万像素的摄像头视频图像同时压缩 ?(或者其他像素植的视频图像同时压缩)
3. CPU是否有去隔行模块 ?

以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1. 文档中提及有3路的视频输入接口,请问同时,可以几路输入?同时输入时,最高支持的分辨率有 ...

楼主你好,那就按照文档中说的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那就按照文档中说的为主。

HI,

CPU是否有去隔行模块 ?

网友B:
楼主你好,CPU是否有去隔行模块你指的是什么?能否描述详细一些?

网友C:
楼主问的是4路模拟摄像头和1路数字摄像头吧,6系列的多核,是可以的。
不过也可以用其它的方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