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求助,MA805-24疑问

楼主:
最近在研究MA805-24,外部晶振管脚是P60,P61,如何把它们变为IO口,看了它们说明书,但是最后操作时候还不行。

求指点!!!!

网友A(2014-07-03):
默认值就是I/O呀.不用设置就是I/O口.

楼主:
版主,我也纳闷啊。我就写最简单的测试下,还不是行呐。苦恼了。
#include "REG_MA805.H"

void main( void )
{
          P60 = 0;
     P61= 0;//硬件测试的时候就是高电平。其他IO口都正常响应。
}

网友A:
楼主:你好!  P6 在F 页 必须在 将SFRPI 设置为 F 才有效.再试试.

楼主:
版主!高明!!!我还是太菜了!!!!

楼主:
晕死。结贴结不了。总提示分数分配错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