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明明受vbe的控制,为什么还说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

楼主(2014-07-01):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前几天xukun977就此问题发起过讨论。
记得老Lgz兄在那帖中说,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之间关系比较接近于线性,所以称为电流控制器件。

网友B:
我就不相信,楼主一开始学习电路学习3极管就是“(ic=gmv1)”
还是Ic=Ib*贝塔?

网友C:
说是电流控制是从导电原理说的,例如NPN管:Vbe>0,发射结正偏,扩散作用使自由电子有E极移动到B极,而此时Vbc<0,集电结反偏,此时由于外加电场是反向的,PN结内没有扩散发生,但是当外建电场足够强的时候就会有漂移发生,一般由于掺杂的少数载流子很少,所以PN结在反偏情况下飘逸形成的电流极小,但是此时正偏的发射结恰好提供了足够的自由电子(少数载流子),所以漂移作用加强,形成比较大的电流,而Ibe越大,形成的电流Ice也就越大,而由于在工艺上会把栅极的厚薄会不同,导致漂移的少数载流子通过率受到不同影响,这也就是贝塔值的来历。

网友D:
LZ把MOS和BJT看混了

网友E:
看来,要扯一回。

网友B(点评):
没啥好扯得

网友F(2021-09-21):
把发射结那  0.7V  忽略了,当作  理想二极管 观之。

网友G:
电流控制电压控制的区分,有个前提是输入在何处,默认是以基(栅)极为准的。

网友H:
  在线性区内,小信号26mv内波动,Ic增量与Ib成正比,比例就是hfe

网友H:
     还有一点就是 Ic=Is E^ qVbe/ KT ,   这一段关系是e指数关系, 工程上应用的是指数中间相对线性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