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单片机不能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14-07-01):
程序如下所示,但单片机不能够进入外部中断,P1.1的外部中断标志位也一直为低,但P1.2的变为了1。
#include "msp430f449.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0;x<500;x++)
     for(y=0;y<z;y++);
}
void PORT_Init()
{
  P1DIR&=~BIT1;  //The pin P1.1 is the signal input;
  P1DIR|=BIT2;   //The pin P1.2 is the signal output;

  P1IES|=BIT1;   //p1.1 rising edge trigger
  P1IE|=BIT1;    //p1.1 interrupt enable
  P1IFG&=~BIT1;  //P1.1 interrupt flag clear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ORT_Init();
  _EINT();
    while(1)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
    P1OUT^=BIT2;
    delay(100);
}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求助啊

网友A:
看手册
多半配置不对

网友B:
很基本的问题,看看例程库。

网友C:
很明显,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配置错了

请指明一下可以吗?以前用过2553的,貌似也是这样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配置错了

能指出一下吗?原本我也认为是错的,但后面看到其他的430的例子也是这样配置的,该单片机好像没看到上下拉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基本的问题,看看例程库。

木有例程库啊

网友A:
P1.2明显没有配置成中断,是普通的输出而已

另外中断中肯定要判断,清中断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2明显没有配置成中断,是普通的输出而已

另外中断中肯定要判断,清中断标志 ...

恩,没清中断的我知道,我是实验能不能进入中断,看中断p1.1中断标志位能不能置位。不是检测p1.1这个输入端口是否有跳变沿来中断吗?p1.2也是用来看是否进中断的,为何要将p1.2配置成中断呢?谢谢您的回答:handshake

楼主:
我的目的是将P1.1设为输出,检测跳变沿产生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将P1.1设为输出,检测跳变沿产生中断。

开什么玩笑嘛
设为输出能产生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什么玩笑嘛
设为输出能产生中断吗

输入,打错字了!p1.2为输出

网友A:
输入接个上拉试试
另外中断标志一定要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接个上拉试试
另外中断标志一定要清零

老样子

网友D:
蜗牛狂奔,狂奔的蜗牛
这个名字很受欢迎啊,翻来覆去变着花样的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蜗牛狂奔,狂奔的蜗牛
这个名字很受欢迎啊,翻来覆去变着花样的用!

哈哈

楼主:
楼上的诸位,不要拿名字纠结啦,帮帮我吧

网友F:
还是看看手册 要求的工作方式 我也觉得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