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gz2006兄弟,我看不懂你的点评,能否详细说下,谢谢~~~~~~~~~~

楼主(2014-07-01):
在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60710-1-1.html
你点评道:
“那样,就不是红色框内等效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貌似你认为求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时,不包括负载RL在内。我现在都开始对放大电路输入电阻的概念产生怀疑了。
下图是我从一本模电课本上的截图:

网友A:
若是共集极,“那样,就不是红色框内等效了”
“它等于---接实际RL后”,是一种关于Ri普遍的严谨的表达——说普遍性,就是当“RL也成为输入电路中的一部分”时,如射随器;说严谨性,就是在一定层面上讲,放大器自身也可有不再忽略的“反向传递”

但是,你的红色框内所表达的内容,清清楚楚Ri与RL没有联系

网友B:
大湿?

不太像

网友C:
这个与放大器组态有关。共射和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与负载电阻RL无关,共集电极放大器,即射随器,输入电阻与负载有关:
ri=Rb//[rbe+beita(Re//R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放大器组态有关。共射和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与负载电阻RL无关,共集电极放大器,即射随器,输入电阻 ...

不要胡扯,我前阵发过一个各种放大器输入/输出阻抗的帖子,抓紧去学学去!

网友C:
做学术,大家都这样和气,你这样凶,可惜你还不是阿基米德!

网友E:
**真是健忘

这才有多长时间?自己的凶样子,就忘了?

maychnag老师,都把一年前的陈账翻出来了。要不给你也翻翻,你更凶!

网友E:
共射极电路,负载电阻对输入的影响,从此图中看得非常清楚。
输入电压-电流曲线若是一成不变,与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无关,那么负载电阻就不会影响输入。但实际上,输入电压-电流曲线是会受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影响的,如图。显然输入电阻与集电极-发射极电压之间有关,亦即输入电阻与负载电阻有关。

这个现像,称共发射极电路的内反馈,也就是Lgz2006在2楼所说“反向传递”。

共基极电路,如文中所说,同样有内反馈,但比共发射极电路要弱。

楼主从此曲线图中应该可以判断,共发射极电路输入电阻究竟是随负载电阻增加而增加,还是随负载电阻增加而减小。

网友E:
这是另一教材(谢嘉奎)中的曲线和说明

网友E:
这是第三种教材(康华光第5版)上的输入特性曲线随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变化而变化的关系

网友E:
这是第四种教材(华成英童诗白)对共发射极电路输入电阻受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影响的叙述

看来,说**不懂三极管是怎么回事,并没有说错。xukun977说**“胡扯”,也没有说错,就是胡扯。

截图留证。

长沙学院的学生和报名读考证班的学生,实在是太冤了!

网友E:
“创新”列表

现在“创新”还要再加一条

网友A:
**不写书改办班儿啦

为国尽忠出力?我看你是为人民币尽忠出力吧!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坑害大批良家子弟,良心是被狗吃了。
大千世界,只要是为国尽忠出力,干啥都一样。无需别人操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写书改办班儿啦

据说是注册电气工程师的班。

网友C:
好像就你几个知道Uce对rbe的影响似得。就不要显摆了。其实8、9、10、11楼所贴的图,***《模拟电子技术》第一章都有的。这里边maychang手里好歹有这书,翻一翻,第22页,图1.2.3。

网友C:
共射放大器:输入电阻ri=Rb//[rbe+beitaRe1]
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ri=rbe/beita

看清楚了,共射放大器及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计算公式中有负载电阻RL的影子吗?

说负载电阻RL不影响共射放大器及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是从整体上考虑的,相对于射随器考虑的,是相对而言的。

网友C:
要不maychang计算一下,RL变化50%,rbe变化只有百分之几?

网友C:
为了降低教学难度,模电几乎通篇都是近似计算,这区区百分之几的变化是不是该忽略?

网友E:
坏了,楼主更糊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坏了,楼主更糊涂了。

maychang老师,要是您能算出来RL变化50%,rbe变化达到了百分之几十,就证明您说得对,要是只有百分之几,就证明你是错的,你就向大家赔礼道歉也就算了。
算不出来,你也得向大家赔礼道歉,因为这场争论是你挑起的,楼主本来是想学知识,是你把楼主害得好糊涂呀。

网友C:
因为经典的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rbe=rbb‘+(beita+1)UT/Ie中,向来还没有见过Uce的影子!

网友C:
要是maychang老师在经典的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rbe=rbb‘+(beita+1)UT/Ie加进去Uce,把这个模电第一号公式改写了,那可是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呀,说不定诺奖等着你去领呢!

网友C:
别人一个个都太"菜" ,这个伟大的工程,非maychang老师莫属!

网友E:
更坏了,把个Early  effect 给说没了!
回去翻翻书,看看什么叫“基区宽度调制效应”。

很小并不等于无关,何况并不是非常小。

康华光也好,谢嘉奎也好,至少向学生说明了什么情况可以将其忽略。**倒好,画出曲线(不定从哪里来的)显示有关,文字里面提都不提,好歹也得说一句“此项很小,可以忽略”是不是?让学生糊涂的是:这个**,怎么老是自己抽自己啊?

要我道歉?长沙学院的学生应该找谁要道歉?

要是不知道“基区宽度调制效应”到哪里查,去请教请教xukun977。我是没有那个时间教你。

网友C:
maychang老师,知道你也不会算,实际就是不会算。不会算,搬出Early  effect 也没用。您呀,别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的,实际上好多方面也是叶公好龙而已!

网友C:
@maychang“很小并不等于无关,何况并不是非常小。”
您并没有证明Uce对rbe的影响非常大,怎么能否定“非常小”呢?
“很小并不等于无关”,有道理。
但是您要是把那些“很小并不等于无关”的因素都写到书里去,那您写的模电教科书恐怕得像一块大砖头一样重,都吓死人了,都拿不动,谁还敢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很小并不等于无关,何况并不是非常小。”
您并没有证明Uce对rbe的影响非常大,怎么能否定“非常 ...

**,说您学艺不精,还别不爱听
你22楼“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rbe=rbb‘+(beita+1)UT/Ie”虽是经典,可你知道“beita也是Vce的函数”么?
说模电书,你知道h参数么,hie=Vbe/Ib▕ Vce=0 式中的定义条件意味着什么?
说参数,你知道“贝塔”全称么?叫“共发射极短路电流放大倍数”
说等效模型,你知道22楼式还做了近似处理——忽略了基区宽度调制效应对应的gb'c的并联影响么?

这些可都是老早老早书上就写好了的,怕是你没学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经典的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rbe=rbb‘+(beita+1)UT/Ie中,向来还没有见过Uce的影子! ...

那是个经典的简化式而已,下面这个更经典

网友A:
回楼主,上面是**以及回复**的,是关于“晶体管的”,并未涉及“电路的”
但你不应完全忽略无视,因为它至少还是适用“共射放大电路的”

红色框内的完整意思是:实际的放大电路中,“输出”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输入”(或:并非理想的单向传递),所以,输入电阻应当以接入RL时为准

“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时,包括/不包括负载RL在内”这种认识说法,让人误以为“RL恒为构成Ri不可忽视的主流因素”。这是楼主等人断章取义的误读误解

模电概念甚多,一层套一层。站在不同层面讲法都不同,一定要系统学习,全面理解。最忌断章取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经典的简化式而已,下面这个更经典

你就给你的学生讲你这个更经典的去。看你的学生不把你从讲台上撵下来!

现在很多学校的模拟电子技术考试及格率已经很低。低到了只有30%。

老六。你成心是想让你教的班级的学生考试都得一个大零蛋,误人子女,老六兄,你真够狠的呀!

你不会出题简单点儿,提前辅导答案,考试都就及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菜,说您学艺不精,还别不爱听
你22楼“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rbe=rbb‘+(beita+1)UT/Ie”虽是经典,可 ...

老六学艺精湛,拿出到这里喷的10%的精力,一本本惊世模电书早写出来了。何苦在这里暴露哥哥你哪些经典绝伦的商业秘密!

老早老早都有书了,何勞你惊世骇俗。为考试?为商业?

网友C:
楼主的主题,Uce对rbe的影响,maychang老师不会算,知道你老六兄也不会算。说那么多废话,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maychang老师不会算、老六兄也不会算,掩盖你俩只是叶公好龙而已!

网友C:
@老六兄:模电概念甚多,一层套一层。站在不同层面讲法都不同,一定要系统学习,全面理解。最忌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此乃老六兄最拿手的好戏!

网友C:
@老六兄:Lgz2006  你不会出题简单点儿,提前辅导答案,考试都就及格了
老六兄住在神阁高庙,哪里知道,用旧教科书学习模电的学生整天在模电课堂上睡大觉,你就是把考题弄得简单简单再简单,问他们1+1等于几,他们也是考大零蛋!
这些被旧模电教科书毒害的学生,一个个已经是“刀枪不入”。老六兄,就是你整天辅导,能管一点儿用吗?

你通篇所述,目标不就是“及格”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主题,Uce对rbe的影响,maychang老师不会算,知道你老六兄也不会算。说那么多废话,看起来说的头头是 ...

输出接RL时,Vo通过gb'c对输入产生了“电压并联”负反馈
即便是Vo=0,gb'c也对你那个“(beita+1)UT/Ie”产生并联
你不懂“基宽效应”,就重新学习——老来学艺,不精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RL时,Vo通过gb'c对输入产生了“电压并联”负反馈
即便是Vo=0,gb'c也对你那个“(beita+1)UT/Ie” ...

@Lgz2006  老早老早都有书了,何勞你惊世骇俗。为考试?为商业?

旧模电书,找一个复合管都要全书翻几遍,学生都造你老六兄的反了,您还腆着肚子扯啥基宽效应,看学生怎么把你撵下讲台让你给你nn看门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gz2006  老早老早都有书了,何勞你惊世骇俗。为考试?为商业?

旧模电书,找 ...

这里有你的学生听讲?在这神圣学术之地讲话,岂是你在2尺讲台所比
你为学生过考的技巧,就不要在这儿谈啦

网友C:
@Lgz2006  你通篇所述,目标不就是“及格”么

老六兄,虽然几年来嘴巴一直歪歪愣愣的,这次总算煽的离点子近了一点儿。不简单,不简单呀!

讲课,先别吹大话说让学生学到多少知识,首要问题就是保证学生及格率。别让学生大批挂科,大批补考,大批重修,甚至临近毕业了还要牵挂一次性补考!

不过,看你特崇拜旧模电书。那个旧模电书,学生找一个复合管都得翻几遍书,能不烦吗,时间长了不刀枪不入才怪呢。

所以说,学生刀枪不入,都是你老六兄迷信崇拜旧模电书惹的祸!

俺也看书学习考试过来的,不过看的是“旧模电书”

网友A:
你为考试、毕业、证书,我为模拟电路原理,道不同不相为谋

网友C:
还有那个经典的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  rbe=rbb‘+(beita+1)UT/Ie”,旧模电书也不知道藏在那个鬼才知道的犄角旮旯哦里。读者不去呼喊千遍百遍,她也是不会出来的。
千呼万唤始出来,出来了,你问问,又有几个学生会用这个经典公式?
这个经典公式不会用,底下的一切计算都泡汤了!
老六兄,这些可爱的学生给了你,到你手下熏陶,能不刀枪不入吗?

老菜,学生挂科,不知道是您学生不好,还是您教学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为考试、毕业、证书,我为模拟电路原理,道不同不相为谋

连及格率都保证不了,挂科,补考,重修,一次性补考,……,原理都被你老六兄就着酒喝到肚子里去了,还满口原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连及格率都保证不了,挂科,补考,重修,一次性补考,……,原理都被你老六兄就着酒喝到肚子里去了,还满 ...

**,你在这儿是给你的学生上课啊,还是给广大电工讲模拟电路?
如是讲课呢,随你便,能及格就行

网友C:
@Lgz2006  老菜,学生挂科,不知道是您学生不好,还是您教学不好

实在不愿意说,是你老六兄欺人太甚,逼着俺这不会说的人张开小口向大家汇报:

多少年来,俺教的学生考试卷面及格率94%,最终总评通过率99%

不必多说,你目标只是“考试,考试,再考试”,行了吧

网友A:
你说现在的学生冤不冤那,被人骗着欺着花了大价钱,到您学校
然后是哄着逼着考试了及格了毕业了
可就是不知道以后,假如能到公司上班,“接力棒”,“转换器”地叫着,你说那老师不脸红啊

看你老六兄是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又不说理,你就自个儿聊吧。本友期末事情特别忙,失陪。

网友C:
说的并不多,是你老六兄比不过不愿意听而已!
考试都不过,其他一切都免谈。难道你老六兄不承认高考选拔学生比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强百倍,还在怀念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代!
注册会计师,注册电气工程师,英语四六级,……,难道一个个不都是考场上分数见高低,难道凭你老六兄的一张三寸不烂的嘴皮子说了算!
注册电气工程师考试,很多课的广度深度都超过了本科。
告诉你,本友不仅本科课程考试及格率高,学生满意,家长、校长高兴,而且注册电气工程师考试培训一样让各地的高层次学员满意!

再吹,又有人要说你被学校赶出来了

网友A:
您那,为教学指标,忠于职守,无可厚非,可那是在你学校在课堂
在这儿,还是回到主题,用你“超本科”的学识,谈“Ri与RL”关系吧,免得人家说你2把刀就会吹牛B

哇塞,没理了,老六兄就张口咬人伸手打人了。老六兄的手伸的好长呀!

网友F:
一个式子就能讲明白的事情,为何要扯上那么多呢?

    ic = hfe ib + hoe uce

    ube = hie ib + hre uce

其实,各位倒是可以讨论一下,(共射)BJT的这个小信号表达形式的特点(或者说,为何如此表达比较合适)~~~

网友A:
做学问的同学,直接忽略30~45楼等内容,接着讨论

网友C:
六兄,你想把谁忽略就把谁忽略了,这学问都成了你自己家的学问了。

学问学问,甲问乙答,才是学问。

看你老六兄,这都成了你自问自答、自言自语了,哪里还是学问呀!

网友E:
楼主现在应该明白些了。
倒不是明白红框里的那句话,具体的一个问题。
而是明白:除菜教授之外的各位追求的是“真”,即使争得脸红脖子粗,也是为“真”。菜教授追求的是“过”,即通过考试,不管真还是假,懂还是不懂,会还是不会,先及格了再说。
问题是:到了工作时,“过”有意义吗?

可惜你俩教课,两一个及格率都保证不了,20~30%及格率!学生跟着你俩老师好悲催呀!
看这俩,一唱一和的
不懂模电的老师只能这样教学生了

网友A:
楼主本是冲俺来的,俺无法回避主题
在你看完2楼,27楼,28楼,29楼,35楼等,略去其中非学术内容后,还是无解的话
1.往细里说,所有电路RL都会影响Ri;像射随器这样“RL直接包含在输入回路中”,RL当然地就成为Ri中一主要“分子”了
2.晶体管物理模型中,基区具有一定宽度W且随工作条件可变△W,而影响发射结特性,称为“基区宽度调制效应”
3.BJTπ等效,其它等效模型端口参数(如47楼h参数),都可说明
4.这些参数和原理,都会体现在晶体管放大电路中,使得RL对Ri产生影响
5.出于各类教科书侧重点不同,还有杂七杂八教材编者或甚不懂,等原因,必要时楼主应搜查一些经典专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本是冲俺来的,俺无法回避主题
在你看完2楼,27楼,28楼,29楼,35楼等,略去其中非学术内容后,还是无 ...

已经评论过maychang老师了,看来还得再送给您老六兄。
模电的问题海多了。若是都像您一样都往细里说,把那些“很小并不等于无关”的因素都写到书里去,那您写的模电教科书恐怕得像一块大砖头一样重,都吓死人了,都拿不动,谁还敢看呀!

网友C:
而且那个经典的晶体管输入电阻计算公式rbe=rbb‘+(beita+1)UT/Ie中,都会被您俩改写了。
多么伟大的工程呀,老六兄,maychang老师,快做呀,千万别让那位路过打酱油先生给抢过去做了!

网友C:
您写的教科书像一块大砖头一样重,PPT像一个电影胶带一样长,再加上您推荐的海量“经典专著”,别说专科生,就是教育部正在造就的那些应用型本科生,上课不看天花板才怪呢!

网友C:
现在的模电书空白、错误、颠三倒四,问题真的是不少。但是说句实在话,实事求是讲,输入电阻计算还是比较好的。可以简单总结如下:

以基本共射放大器为基础,在其输入电阻公式的rbe上加上βRe1,就是分压偏置输入电阻。
把分压偏置输入电阻Re1改为R'L,就是射随器输入电阻。
共基放大器输入电阻比较特殊,是rbe/β。

如果精力充沛,就讨论点别的,例如输出范围计算。

网友C:
sorry,Lgz2006兄弟,老六兄,楼主本来是冲着你来的,不才夺你所爱了。
楼主器重你了,你也不能忘乎所以呀,答非所问,甚至乱答一起,鱼目混珠。所以不才实际是为你拾台呢,你该感谢不才才是叻!
下次,再遇到如此机遇,你好好滴用心答,不才给你捧场不晚。
再次谢谢老六兄!

网友G(2014-08-06):
实在是受不了。当今知识界虫虫太多,学者需善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