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LED驱动IC升压型的

楼主(2014-07-01):
求推荐一款LED驱动IC
供电为锂电池供电,总共18颗照明用的LED。
价格暂不考虑。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流多大?功率多大?

网友B:
看中哪个型号 自己去下资料看

大神这库存了得啊

网友C:
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有没有你需要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中哪个型号 自己去下资料看

能把AT1316A的pdf发给我吗?谢谢。   673285421@qq.com

楼主:
一颗LED灯大约15mA总共18颗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有没有你需要的芯片

谢谢,看过你的帖子。

网友D:
MC34063表示无压力

网友E:
zlg7290无压力

网友F:
这种找手机行业用的,价格超便宜,手机客户能拿到不到5美分的价格,比如SGM3732等

网友G:
312014[/。不知您这边是否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34063表示无压力

谢谢你的推荐。不过MC34063频率低,做恒流也不是很好,我想找个IC升压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找手机行业用的,价格超便宜,手机客户能拿到不到5美分的价格,比如SGM3732等 ...

谢谢。这个芯片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zlg7290无压力

谢谢你的建议,但这个方案不适合我。原本我是准备用单片机的PWM直接做升压,但是听说亮不是很大,懒得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312014[/。不知您这边是否能用上

谢谢你的回复,我自己能做,不喜欢用成本模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自己能做,不喜欢用成本模块。

您误会了。。首先,我们只卖芯片。这个电源模块是一个成熟的方案,我们可以免费提供给您参考的,是这样。。

网友H:
学习一下,以后可能用得到的

网友I:
HX3247,以及HX3248都是恒流升压LE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