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数据老是0通道的数据

楼主(2014-07-01):
IRQ和CLK为输出,接示波器观察的,不用理他。我发现我的Delay_PWM无论延时多少,经模拟硬件复用器后,ADC的数据老是0通道的数据?

网友A:
只看这个图好像看不出多大的问题

网友B:
去官网建个 case,把工程上传上去。

网友C:
中文行吗?

网友B:
用中文也可以

网友D:
估计是 DMA 配置错误

楼主:
我的 DMA 配置里确是将两个 TD  的目的地址分配给了 Iu 和 Analog1

网友D:
在两个 TD 里传输的数据应该是 Iu 和 Iv

楼主:
哦,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