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死活不工作,求灵感

楼主(2014-07-01):
这个IC是高压输出24W内置MOS的,欲做一个宽电压18W的电源,因为之前已经做过几款类似的电源所以就以为这个电源也是轻轻松松就搞定,可是板子打样回来之后,却发现怎么样都无**常工作,输出12V的电源,空载输出电压只有两三伏,带载直接就0V,跟IC厂家拿来的dome对照了无数遍,线路看不出有问题啊,但就是工作不正常,测IC的VDD电压,在11V至18V之间跳动,这种症状就好像变压器的辅助绕组根本不存在一样,首先怀疑辅助绕组有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啊,可电源就是不工作,你说奇怪不奇怪,这种问题一般出在哪?就那几个元件,怎么会出现不工作呢,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打样回来装好元件就能用,这次其实太奇怪了

网友A:
是否变压器 绕的不对啊?

网友B:
只能一个个器件查了

网友C:
1,查辅助绕组相位
2,查OVP
3,查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查辅助绕组相位
2,查OVP
3,查反馈

相位没有反啊,把光耦拿掉,空载电压还是两三伏,真是奇怪

网友D:
如果分析问题最起码要有大致原理,空想不一定对症

楼主:
这两天接连遭遇灵异事件,这变压器一共打样5个,昨天晚上我把其中一个次级绕组的两个脚剪掉了,今天有发现这两个脚好好的,我先用万用板搭一个电路看看情况

楼主:
刚才用万用板搭了一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就算我画的板子再垃圾,也不至于不能工作吧?

网友E:
那你检查万用板和打样的元件有哪些不同。。

网友F:
建议贴出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贴出图来看看

下面这两个就是板子的正面和反面图,请大家参详一下

网友G:
整流滤波电容有充电吗?或者电阻大了,启动不了???电源做的少,只知道大概工作原理,只是感觉。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F:
方便的话把原理图也贴出来吧,看板子好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的话把原理图也贴出来吧,看板子好像没有问题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F:
换个变压器试一下,我觉得问题出在变压器了

网友H:
稳压参考源是TL431?两个分压电阻是多少,不能太大,TL431导通是需要1mA电流的

前面不是说了吗,把光耦拿掉,空载电压还是两三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变压器试一下,我觉得问题出在变压器了

起初我也是高度怀疑变压器,但我把变压器拆开,相位没有反,辅助绕组的匝数也没有少,就是不能工作啊,用万用板搭的电路就能工作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既然变压器没有问题,万用板搭的电路能工作,那就是PCB板有问题,只有这么些地方可能出问题

网友I:
可能是集成块有问题

网友J: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我换了个变压器就好了,那个拆下来的是辅助绕组同名端绕错了。
不过看楼主的情况好像已经排除了这个原因。关注一下,等楼主消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初我也是高度怀疑变压器,但我把变压器拆开,相位没有反,辅助绕组的匝数也没有少,就是不能工作啊,用 ...

检查相位不需要拆变压器。
万用板能工作那就是PCB板的事儿了,,检查PCB板原文档木问题,用万用表测PCB走线,你那几根很细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相位不需要拆变压器。
万用板能工作那就是PCB板的事儿了,,检查PCB板原文档木问题,用万用表测PCB走 ...

拆变压器主要是想看看辅助绕组的匝数是不是少了,那几条走线我已经测了很多遍了,没有断线的地方,这个电源真奇怪

网友K:
看一下频率设置对不对?有没可能是IC需外置自举电容?

网友L:
需要猜吗?示波器量一下几个关键点波形不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M:
如果按照打样板的电路以及器件搭的万用板没问题,那只能是PCB的问题了,检查下走线是否正确,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按照打样板的电路以及器件搭的万用板没问题,那只能是PCB的问题了,检查下走线是否正确,有没有短路的 ...

肯定是PCB的问题,但是怎么样都找不到原因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不敢相信,就这么几个元件的电路,居然也会不工作,而且竟然找不到原因,把PCB走线割断用飞线,还有拆变压器这些方法都用过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光耦是不是接错了?若光耦导通,光敏三极管不是把电位都拉低了吗?错了可以纠正过来
还有就是能把你的设计思路讲解一下吗?因为偶是初学者。。。

网友N:
在整流回路串灯泡(100W)、用导线将光藕三四脚瞬间短路后离开,看灯泡能亮么?…

网友O:
引用 楼主:
起初我也是高度怀疑变压器,但我把变压器拆开,相位没有反,辅助绕组的匝数也没有少,就是不能工作啊,用 ...

你的信息不够,可能太多了。

既然已经有可以工作的电路了。

我建议这样做:

把你的元件一个一个地换到可以工作的电路上。

最后就是你PCB的问题。

不过你可以先查查PCB有没有画错吧。

最后的结果记的上来通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的信息不够,可能太多了。

既然已经有可以工作的电路了。

问题已经找到了,竟然是变压器的问题,真是惭愧啊,我手工绕的变压器,竟然还会把圈数绕错,我绕变压器太自信了,所以才没有认真的检查变压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竟然是变压器的问题,真是惭愧啊,我手工绕的变压器,竟然还会把圈数绕错,我绕变压器太 ...

恭喜了。哎,我虽然做了两年认证,可是开关电源的设计还没有做过呢!!!!

网友N:
把孔化(焊盘)全部灌满锡!…
将辅助绕组断开、外加相应电压、上电能否正常!

网友P:
竟然象我一样犯浑,肯定挨老板狠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