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83的外部中断INT

楼主(2014-07-01):
PIC12F683谁知道INT在设置了禁止上拉,上升缘检测,怎么还是被检测到高电平,并且在硬件的IC引脚悬空的情况,检测到的是此引脚的电压为电源电压,我想问可以设置成低电平吗??????

网友A:
设置为输出模式,(TRISIO寄存器)

楼主:
那就不是中断模式了,在设置输入模式,INT中断设置不使能,那就能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