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读写檫均不行

楼主(2014-07-01):
MA803 IAP错误

楼主:
IAP_ADDR=0x3600,IAP读写檫均不行,错在那呢

网友A:
看看你的代码

楼主:
void IAP_Page_Erase(unsigned int IAP_Addr,unsigned char Trigger_Check2)
{
#if (Xtal_Freq<=6)
     ISPCR=0x03 ;
#elif (Xtal_Freq<=10)
    ISPCR=0x02 ;
#elif (Xtal_Freq<=20)
     ISPCR=0x01 ;
#elif (Xtal_Freq<=40)
     ISPCR=0x00 ;
#endif

    ISPCR = ISPCR | 0x80 ;
   IFADRH = IAP_Addr >> 8 ;                     //IAP Flash Address High Byte
    IFADRL = IAP_Addr & 0xFF ;                   //IAP Flash Address Low Byte
    IFMT = 0x03 ;                                //IAP Flash Mode Table (Erase Mode)

   if (Trigger_Check1==0x55)
       SCMD = 0x46 ;
    else
       IAP_Fail() ;

   if (Trigger_Check2==0xAA)
    {  SCMD = 0xB9 ;
    }
    else
    {  SCMD = 0x00 ;
       IAP_Fail() ;
    }
    Trigger_Check2=0x00;
    ISPCR = ISPCR & 0x7F ;
}

网友B:
范例程序,供参考.

网友B:
楼主是用C写的,这里面有C的范例

网友C:
先跑官方IAP例程也不行?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