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大家STM32如何实现高速的并行通信

楼主(2014-07-01):
现在我们产品中的STM3272M)在和FPGA(50M)的并行通信时,采用的是I/O模拟并行操作,通信速率(即数据参考时钟的周期)2M都达不到,才勉强到1.5M,现在想把速率提升到4M左右。瓶颈主要是在STM32这里,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把通信速率提上去吗?
说说我了解过的一些信息,一个是用DMAAHP/ABP总线,但是STM32好像并不能把这些总线映射到IO口上吧?
LZ平时主要做FPGA,现在有机会开始接触点单片机的东西,感觉知识不够用啊,求各路高手给指点指点!!!!

@jh0921 :楼主,STM32F407如何与FPGA之间实现并行通讯?这问题解决没有呀。有相关资料么。QQ:1456805371.感谢
您好好,请问您的这个STM32如何实现高速的并行通信的可以指导我一下吗?或者可以给我发一个源码吗?因为急需做毕设,就卡在这一块了,我接收到的数据有缺失。这是我的QQ:2360726031.谢谢您的帮忙。

网友A:
你可以换A8 A9 不一定要用M3吧 速度就快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MC

:D   知道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MC

知道了  谢谢了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A8 A9 不一定要用M3吧 速度就快 了

看了其他朋友的回复,FSMC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C:
STM32的IO速率最高能到50M,怎么会只到1.5M呢?是不是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的IO速率最高能到50M,怎么会只到1.5M呢?是不是没有配置好。

1.5M是并行模拟通信的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M是并行模拟通信的速率

并行通信不就是多个IO通信?有区别吗

楼主:
IO速率可以很高,但是通信速率是远低于IO速率的啊

网友D(2016-03-2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A8 A9 不一定要用M3吧 速度就快 了

那样价格要贵十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IO速率可以很高,但是通信速率是远低于IO速率的啊

楼主我想请教下STM32并行怎么接,再做一个STM32的数据采集。多谢。

网友E(2019-02-19):
FSMC是正解,希望楼主通信完成上报一下极限速度,大家便于学习。

网友F(2019-04-30):
引用 网友E:
FSMC是正解,希望楼主通信完成上报一下极限速度,大家便于学习。

你没给楼猪烧纸,不会说的

网友G:
GPIO操作用寄存器操作,用位带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没给楼猪烧纸,不会说的

应该不至于吧,也不啥商业机密。不能那样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