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大家关于STM32并行通信实现方案的问题

楼主(2014-07-01):
现在我们产品中的STM32(72M)在和FPGA(50M)的并行通信时,采用的是I/O模拟并行操作,通信速率(即数据参考时钟的周期)2M都达不到,才勉强到1.5M,现在想把速率提升到4M左右。瓶颈主要是在STM32这里,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把通信速率提上去吗?
说说我了解过的一些信息,一个是用DMA或AHP/ABP总线,但是STM32好像并不能把这些总线映射到IO口上吧?
LZ平时主要做FPGA,现在有机会开始接触点单片机的东西,感觉知识不够用啊,求各路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用STM32的FSMC总线和FPGA通讯;
资料可以参考:黑金的开发板;

网友B:
很明显楼主的单片机是不带fsmc的,有的话 应该早考虑了。建议,可以试试sdio,spi等,这些都可以DMA操作的,FPGA那边也有现成的ip核

网友C:
STM32单片机的IO速度一直是个问题。没办法。这个方案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的FSMC总线和FPGA通讯;
资料可以参考:黑金的开发板;

好的,非常感谢:kiss:,现在我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楼主的单片机是不带fsmc的,有的话 应该早考虑了。建议,可以试试sdio,spi等,这些都可以DMA操作的 ...

这个是带有FSMC的,只是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个东西而已:D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单片机的IO速度一直是个问题。没办法。这个方案要换掉。

根据其他朋友的指点,FSMC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