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请教STM32F107的以太网有哪些用途?

楼主(2014-07-01):
我对以太网不熟悉,简单说说我对STM32以太网的理解。

STM32通过以太网连接到互联网,采用某种通信协议,如LWIP之类的。好像有个远程登录功能。那我能不能用PC经过互联网ping     stm32,然后实现数据传输。如果实现了数据传输,那能不能在PC上做一个上位机,这样远程监控下位机的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哦,那采用哪种通信协议比较适合?ST也做了TCP/IP的例程,还是用LWIP,或者别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采用哪种通信协议比较适合?ST也做了TCP/IP的例程,还是用LWIP,或者别的什么? ...

都可以,LWIP资料应该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LWIP资料应该比较多

哦,那做这样的一个远程监控是否具有商业价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做这样的一个远程监控是否具有商业价值?

肯定有了,关键是那你得有价格的优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了,关键是那你得有价格的优势啊

我试着做一个,用C#做上位机。你有没有通信协议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协议栈建议用Keil那个,简单实用
至于应用层的通信协议,你还的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栈建议用Keil那个,简单实用
至于应用层的通信协议,你还的自己搞

keil里边是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着做一个,用C#做上位机。你有没有通信协议这方面的资料?

通信协议不用细看,熟悉API编程就可以了,上位机和LWIP都支持API的。一定要看的话,TCP/IP协议很厚,看着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不用细看,熟悉API编程就可以了,上位机和LWIP都支持API的。一定要看的话,TCP/IP协议很厚,看着 ...

那是相当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不用细看,熟悉API编程就可以了,上位机和LWIP都支持API的。一定要看的话,TCP/IP协议很厚,看着 ...

uip怎么样?好像是一个更轻量的通信协议。我会用上ucos-3 ,stm32f107的片上ram和rom资源是否充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p怎么样?好像是一个更轻量的通信协议。我会用上ucos-3 ,stm32f107的片上ram和rom资源是否充足? ...

省着点用,够用了,别开的连接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p怎么样?好像是一个更轻量的通信协议。我会用上ucos-3 ,stm32f107的片上ram和rom资源是否充足? ...

UIP没用过,听说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着点用,够用了,别开的连接太多

嗯,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大神

不客气,不过我可不是大神,只不过是之前接触过这块而已

网友C:
用以太网可以联网,有些时候速度更快更稳定和usb比,工业产品用的较多,很多工控机都是双千兆网口的,工业相机见到的大多是以太网,PCI,pcie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以太网可以联网,有些时候速度更快更稳定和usb比,工业产品用的较多,很多工控机都是双千兆网口的,工业相 ...

usb也能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不过我可不是大神,只不过是之前接触过这块而已

有没有lwip或者uip的资料?感觉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lwip或者uip的资料?感觉现在无从下手

www.lwip.org 我主要是看源码加百度

网友B:
用过一阵子LwIP,感觉Bug多一些,而且很多Bug莫名其妙,而且我的网络都不复杂,后来干脆就用来Keil MDK里面的协议栈,用了之后发现挺爽,配合Ucos的话资源开销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阵子LwIP,感觉Bug多一些,而且很多Bug莫名其妙,而且我的网络都不复杂,后来干脆就用来Keil MDK里面 ...

keil里边的是哪一个协议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il里边的是哪一个协议栈啊?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rlarm/rlarm_tn_tcpip_prot.htm
MDK里面的RL-TCPNet

在多个项目中应用过,稳定,速度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使用非常简单,不是一般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rlarm/rlarm_tn_tcpip_prot.htm
MDK里面的RL-TCPNe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lwip.org 我主要是看源码加百度

你有没有用过uc/tcp-ip?Micrium公司做的。我看他们写了一本书,好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rlarm/rlarm_tn_tcpip_prot.htm
MDK里面的RL-TCPNet

你有没有用过uc/tcp-ip?Micrium公司做的。我看他们写了一本书,好像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用过uc/tcp-ip?Micrium公司做的。我看他们写了一本书,好像还不错。 ...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