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焊盘起翘

楼主(2014-07-01):
焊盘起翘,但没有完全脱落,能不能直接用焊锡固定好在原来的位置

网友A:
只要线没断 焊上还是可以用的,
有条件 这块板子打点胶 固定下。
有条件 这块板子就当测试版,尽量避免卖出 外发。

网友B:
注意PCB的材料(普及一下板材的质量等级:联茂>生益>建滔)

当然还有很多品牌的材料:国际,华正,威泰,具体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