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板插上无法识别

楼主(2014-07-01):
新作了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但是插上无法识别,对照原理图和手册,各个主要引脚的电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搞都是USB无法识别。

网友A:
插上现成的开发板

楼主:
插上现成的开发板立即就能识别出来。

网友B:
估计是USB阻抗的问题

楼主:
请问阻抗如何计算?

网友C:
D+,D-各串2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D:
我做了很多68013板子从来没有计算过阻抗  我的原则就是线尽量短  平行走线不要跃层  都没有问题

网友E:
楼主参考CY的68013硬件设计手册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AN15456 - Guide to Successful EZ-USB FX2LP Hardware Design and Debug:http://www.cypress.com/?rID=12956

楼主: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