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电池+风力发电+蓄电池给野外远传仪表供电,如果无人维护,无被盗,能工作多少时间

楼主(2014-07-01):
太阳电池+风力发电+蓄电池(一些路灯是这样的)给野外的远传仪表供电,如果无人维护,无被盗,能工作多少时间?

网友A:
这主要取决于设备的可靠性,其次是设备的寿命。
蓄电池的寿命一般比较短,比如铅酸的即便名牌也**不了几年;风力发电机因为有机械运转部件因此也要看具体情况,而太阳能的寿命就长很多。
可靠性还包括引线、接头等部位,往往是问题多发之处,毕竟野外的环境很恶劣。
匿名
那要看功率和电池的安数

网友B:
根据你的发电量,电池容量,设备的耗电情况等进行计算;

网友C:
一般2年 后续要经常检查维护的

网友D:
取决于蓄电池寿命,风力发电设备勤维护问题不大,太阳能电池可以使用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