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时老是卡住

楼主(2014-07-01):
通过USB数据线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已经确认了USB口转串口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时,老是卡住,机子也会莫名的发出两声警报

网友A:
EA/VPP需拉高到12V

网友B:
串口能正常接收的话,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建议你再看一下CSD用户模块数据手册,baseline可以和很多参数有关

楼主:
在下载程序时都要对单片机上的哪些引脚进行特别的设置

楼主:
主要是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点下载机子就会报警两声,取消时也会报警,这个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D:
最好别用USB转串口的数据线,经常会出现问题的,直接用232口。
如果实在没有也没有别的办法的话,就去买STC经过测试的连线吧

网友E:
EA/VPP需拉高到12V?LZ,你看过典型电路没?只需要5V就够了,一般它和VCC(pin40)是连在一块的

楼主:
我现在的电路是将VCC与EA相连的,但在程序下载不到单片机中去。一旦点击下载就会停在那里不动,我用的是USB转串口芯片PL2303hx,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呢?

楼主:
另外,我今天在测MAX232的6脚电压是-3.6v,2脚是6.5v左右,我看到有的地方两者应该是大小差不多,仅仅一正一负啊?

网友F:
不懂了,帮你顶吧

网友G:
先把电源整好了,再试!

楼主:
哎,算了,先结贴了,再说吧

网友H:
是什么单片机?电脑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最好别用USB转串口的数据线,经常会出现问题的,直接用232口。
如果实在没有也没有别的办法的话,就去买ST ...

怎么感觉在这个论坛说买STC的线有点搞笑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