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NUC1xxRE3AN 与 RE3DN 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4-07-01):
NUC1xxRE3AN
NUC1xxRE3DN

请教一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市场上还有不少 NUC1xxRE3AN 的存货吧,但是新唐官网上已经搜索不到该尾缀的对应芯片了。

貌似 DN 尾缀是多了 IAP 功能。

网友A:
确实差不到,估计淘汰了,停产的一批,最好买新的用。

网友B:
AN是8K的,现在8K能干嘛呢,都用库了,稍微加点功能就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是8K的,现在8K能干嘛呢,都用库了,稍微加点功能就没法用了

你好,AN 和 DN 是倒数两位,你这里恐怕是将对应位置搞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AN 和 DN 是倒数两位,你这里恐怕是将对应位置搞混了。

我了个去,还真是。。。:lol见笑见笑,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了个去,还真是。。。见笑见笑,哈哈

你看你今天嘚瑟的。哈哈。看我来回答

网友A:
新唐单片机M0的命名规则是:系列+封装+FLASH+SRAM+版本+温度
系列
1,NUC1XX
     最早的新唐M0,A版本基本停产,B版本增加了一些功能,特别是UID,UCID;
    A,100,基本系列
     中密度的还没有B系列,早期有精简的101系列不见了;
    B,120,USB系列
       改良NUC122系列,功耗低,主频能到60M;
       改良NUC123系列,功耗低,主频能到72M,USB端点到8个;
    C,130,CAN+LIN系列
     后缀A,B版本的CAN有BUG,已经停产,目前是C版本
    D,140,USB+CAN+LIN系列
     后缀A,B版本的CAN有BUG,已经停产,目前是C版本
    E,150,OTG系列
     主频96M,,多种硬件加密算法,有双CAN,FLASH到512KB,SRAM到64KB,性能拼STM32F105系列;
    F,170,OTG+MAC系列
     比150系列增加以太网MAC功能,性能拼STM32F107系列;
2,M05X
犀利芯,命名及脚位外设基本兼容8051系列,B系列有UID,比较器;
3,MINI5X
给力芯,M05X的更精简更低成本更低功耗系列,A系列已经有比较器;
4,NANO1XX
节能芯,超级低功耗功耗更强系列,主频只有42M,低功耗拼MSP430系列;
A,100,基本系列
B,110,LCD系列
C,120,USB系列
D,130,USB+LCD系列

5,NUC2XX
    在1XX的基础上更新优化的系列,第四季度应该会发布
   A,NUC200
      像NUC100,详细资料还没有看到
   B,NUC220
      像NUC120,详细资料还没有看到
   C,NUC230
   像NUC130,双CAN,详细资料还没有看到
   D,NUC240
      你NUC140,双CAN,详细资料还没有看到
6,N572和ISD9160
分别为商业,工业应用的M0内核的专用语音处理IC

7,MT5XX版本
MT510,MT520,MT530针对马达驱动市场的专用版本

封装
Z为QFN-33  5X5MM
T为QFN-33  4X4MM
L为LQFP-48  7X7MM
R为LQFP-64  10X10MM
S为LQFP-64L   7X7MM,0.4MM的脚距离
V为LQFP-100   14X14MM
K为LQFP-128L  14X14MM,0.4MM的脚距离

FLASH大小
对于M05X和MINI5X系列的1,2,4,8,16分别是4K,8K,16K,32K,64K的FLASH;
C,D,E分别是48K,64K,128K的FLASH;
SRAM大小
对于M05X和MINI5X系列的分别是4K和2K的SRAM;
对于其它系列1,2,3,4分别是4K,8K,16K,20K的SRAM
版本
A基本版本
B增加UID,比较器提升FLASH,IO性能版本
C针对A,B版本都有CAN的BUG的130,140版本
温度
N为-40 ~ 85度
E为-40 ~ 105度
C为-40 ~ 1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