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TG+usb+HUB求助

楼主(2014-07-01):
最近学习神州4的开发板,利用otg接口外加HUB扩展usb接口
现在可以枚举成功USB HUB,也初始化了HUB下行端口的USB_OTG_CORE_HANDLE 和 USBH_HOST 结构体,但在对下行端口设备进行枚举时没有反应,主要是下行端口的中断没有触发,USBH_Process函数运行时华北地区收到数据,请楼主帮忙指点以下,如果我开发成功,将共享此段代码!

网友A:
华北地区收到数据。。。那么华东地区收到没有呢?呵呵

论坛里不是有个帖子的LZ做OTG接Hub,并枚举Hub端口上的device么,我记得他自问自答解决了的。你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北地区收到数据。。。那么华东地区收到没有呢?呵呵

论坛里不是有个帖子的LZ做OTG接Hub,并枚举Hub端口 ...

你说的**我看过了,不过作者写的比较模糊,又联系不上,因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北地区收到数据。。。那么华东地区收到没有呢?呵呵

论坛里不是有个帖子的LZ做OTG接Hub,并枚举Hub端口 ...

可不可以让ST工程师用STM32F105\107写一个HUB连接多个低速设备的例程?

楼主:
看了ST提供的OTG标准库,发现在107中应该是可以通过HUB来扩展USB接口的,标准库中的中断服务程序
/**
* @brief  HOST_Handle_ISR
*         This function handles all USB Host Interrupts
* @param  pdev: Selected device
* @retval status
*/

uint32_t USBH_OTG_ISR_Handler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代表可以选择不同的USB设备

现在的关键就是如何将USB hub收到下行端口的状态变化传递关联到对应设备的中断服务程序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让ST工程师用STM32F105\107写一个HUB连接多个低速设备的例程?

如果很多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即OTG通过Hub接多个设备。我可以向ST建议。但是短时间内不一定有人力资源做这个哦。

建议:找一个PC和HUB相连,然后抓取总线上通信状况。依葫芦画瓢的用在OTG接HUB的通信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ST提供的OTG标准库,发现在107中应该是可以通过HUB来扩展USB接口的,标准库中的中断服务程序
/**
* @br ...

晕倒,打了一大段代码分析,居然提交不见了。

大概意思就是: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指的是STM32F107上的OTG IP本身的抽象性集合,包括寄存器集、静态配置信息、通信动态状态信息等。

而要和本USB主机进行通信的各个设备、包括HUB则是通过USBH_HOST    USB_Host来描述。要连多个设备,应该有多个该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很多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即OTG通过Hub接多个设备。我可以向ST建议。但是短时间内不一定有人力资源做 ...

其实只要ST官方提供一个OTG USB HUB操作的相关指导性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打了一大段代码分析,居然提交不见了。

大概意思就是: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指的是STM32F10 ...

那按照你说的是不是系统中只能有一个USB_OTG_CORE_HANDLE *pdev,可以有多个USBH_HOST,比如接上4口HUB则应该有5个USBH_HOST???

网友C(2017-10-23):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枚举HUB成功了,想问问,理下行口的设备,主机该如何枚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