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KEIL中的伪指令

楼主(2014-07-02):
大家好,问题是这样的
                GBLA VersionNumber   ;声明全局算数变量
  VersionNumber SETA 21              ;给变量赋值
编译后提示出错asm.s(124): error: A1163E: Unknown opcode VersionNumber , expecting opcode or Macro
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用的是STM32芯片,keil版本Keil uVision4

网友A:
看上去像版本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版本低的问题~

好像不是啊,因为我更新到uVision5也一样报错,会不会是软件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啊,因为我更新到uVision5也一样报错,会不会是软件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

提示的意思: VersionNumber 是 unknow opcode
就是你的VersionNumber编译器不认识,看看GBLA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意思: VersionNumber 是 unknow opcode
就是你的VersionNumber编译器不认识,看看GBLA的定义是什 ...

我看的那个ST公司的汇编器指南说gbla伪指令是声明一个全局算数变量,然后seta是给变量赋值,gbla在开发环境里字体是蓝色的,但是seta是灰色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好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的那个ST公司的汇编器指南说gbla伪指令是声明一个全局算数变量,然后seta是给变量赋值,gbla在开发环 ...

我表示看不懂。。。汇编语言的话,也应该是先写op-code,这个格式才合理吧:
seta  VersionNumber 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看不懂。。。汇编语言的话,也应该是先写op-code,这个格式才合理吧:
seta  VersionNumber xx ...

这是ST给的文档的格式语法
variable <setx> expr
其中:
<setx> 是 SETA、SETL 或 SETS。
variable 是由 GBLA、GBLL、GBLS、LCLA、LCLL 或 LCLS 指令声明的变量的名
称。
expr 是一个表达式,可以为以下几种类型:
• 对于 SETA,其值是数值型(请参阅第3-30 页的数字表达式)
• 对于 SETL,其值是逻辑型(请参阅第3-33 页的逻辑表达式)
• 对于 SETS,其值是字符串(请参阅第3-29 页的字符串表达
式)

楼主:
其中变量名要顶格书写,不然会报错
variable <setx> ex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