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MC9S12ZVML128 MCU(已解决)

楼主(2014-07-02):
求教!!MC9S12ZVML128 里面的六路MOS管驱动信号是怎么给的?我采用的是使用CW10.6里面的PWM模块,产生一路PWM,但是该PWM并没有驱动MOS管,我应该使用哪些模块呢?是怎么配置的,还有就是为什么这款芯片有很多CW模块都不能使用?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你的MOS是外围的吧,你先不接MOS,然后看看你配置完后的PWM有输出吗?
如果有输出那么就需要查看你的MOS管的DATAsheet,驱动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你在看看16位输出的信号是否足够驱动,如果不够,你就需要外加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MOS是外围的吧,你先不接MOS,然后看看你配置完后的PWM有输出吗?
如果有输出那么就需要查看你的MO ...

谢谢您的回答!!
这个芯片集成了MOS管以及驱动电路,所以驱动电压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在CW10.6上怎么生成这个PWM驱动信号,在CW10.6里面,有PWMC模块,PMF模块以及GDU模块,这几个模块我要一起使用,还是只使用其中的某个来驱动这个芯片MOS管。

网友A:
楼主你好,PWMC模块,PMF模块以及GDU模块, GDU应该是驱动模块。
PWMC是PWM模块。因为我不是16位的工程师,所以不是很清楚16位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的PWM和驱动是两个模块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使能这两个模块并且配置。
至于PWM, 你可以只使用PWMC,这个是封装好的模块,而PMF是PWM中比较底层的模块,你配置的比较多些。
使用模块,你可以选中模块右击选择模块帮助,然后点击典型应用,就会告诉你具体如何配置:

网友A:
另外,楼主你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你在我们交流的同时,到我们的官网发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边会有相应的16位技术支持工程师通过邮件方式帮你解答。
问题内容请采用英文书写方式,建立服务请求的链接为:
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点击申请SR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