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定时中断实验 LED不闪烁?

楼主(2014-07-02):
编译通过,为什么等不闪烁, 程序哪边出了什么问题?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ctype.h>                                                // 字符操作函数

int main(void)
{
        DDRA   = 0xff;                                // PA4 输出,输出高 (灯)
        PORTA  = 0xff;

        TCNT0 = 111;
        TIMSK |= ( 1<< TOIE0);
        sei();
        TCCR0 = 0x05;           //1024/7.3728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cnt = 0;
SIGNAL( SIG_OVERFLOW0 )
{
        TCNT0 = 111;                 //1024*(255-111)/7.3728 = 20.000 ms
        cnt++ ;
        if ( cnt>=50 )       //20*50 = 1000 MS
        {
                cnt = 0;
                PORTA ^= ( 1 << 4 ) ;    // PA4 取反
        }
}

网友A:
有中断服务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断服务函数吗?

     volatile unsigned int cnt = 0;
SIGNAL( SIG_OVERFLOW0 )
{
        TCNT0 = 111;                 //1024*(255-111)/7.3728 = 20.000 ms
        cnt++ ;
        if ( cnt>=50 )       //20*50 = 1000 MS
        {
                cnt = 0;
                PORTA ^= ( 1 << 4 ) ;    // PA4 取反
        }
}

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latile unsigned int cnt = 0;
SIGNAL( SIG_OVERFLOW0 )
{

和我用的有点差别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void)

....

楼主:
我用的是winavr 编译器 ,不清楚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inavr 编译器 ,不清楚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新版的中断服务程序是这个了
ISR(TIMER0_OVF_vect)
{

}

网友C:
去掉while(1);等待语句,将while(1)轮询放在主程序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while(1);等待语句,将while(1)轮询放在主程序外面。

下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while(1);等待语句,将while(1)轮询放在主程序外面。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中断服务程序是这个了
ISR(TIMER0_OVF_vect)
{

试了 不行

网友D(2014-08-12):
问题在于控制LED的IO操作。PORTA ~= ( 1 << 4 ) ;

楼主:
今天没事把程序在烧了一遍,一点没改   奇迹般的好了